[STM32F1] STM32F103VET6更换为STM32F103VGT6,不能启动问题

楼主(2015-04-08):
板子有原先的STM32F103VET6更换为STM32F103VGT6,下载原先的STM32F103VET6程序,板子不能启动,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启动文件的问题?需要怎么修改,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这两块芯片只是FLASH容量的区别吧。看看换芯片时焊接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小容量换大容量,引脚完全一样,应该没问题呀。

网友C:
芯片不一样,程序能下进去就不错了;
更别说运行;

网友C:
编译前,芯片选择,FLASH添加部分都换掉;再重新编译;

楼主:
FLASH 和 SRAM配置我都改过了,应该是焊接问题,我再用另外几块测试下,谢谢!

网友D(2018-05-16):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这两个芯片能直接更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