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I2C][Nano130] 控制ADXL345三軸重力加速度模塊

楼主(2015-04-08):
支援晶片系列: Nano130 series
所使用的開發軟件包: Nano100BSeriesBSP_CMSIS_V3.00.000_NuEdu
Project 所在的目錄:\Nano100BSeriesBSP_CMSIS_V3.00.000_NuEdu\SampleCode\NuEdu\Smpl_Basic01_I2C_ADXL345\Keil
Project Name: Smpl_Basic01_I2C_ADXL345.uvproj
所使用的板子:NuEdu-SDK-Nano130
ADXL345三軸加速度感測器規格:
•     超低功耗3軸加速度計
•     電源電壓範圍:2.0 ~3.6 V
•     可選定測量範圍:±2g, ±4g, ±8g, ±16g
•     解析度可高達13 bits (@ ±16g),通用為10 bits解析度
•     抗衝擊能力:10,000 g
•     使用I2CSPI通訊介面
•     具敲擊檢測(單擊&雙擊)及自由落體檢測,可輸出中斷訊號
•     寬溫度範圍:40°C 85
•     低功耗:VS = 2.5 V,測量模式最低功耗: 23 µA待機模式:0.1 µA

使用Nano130 I2C介面進行設定ADXL345 G Sensor模塊,以及傳輸ADXL345三軸所受到的加速度數值,
可以用重力加速度在三軸的分量大小來判斷目前感測器的傾斜角度。

Nano100BSeriesBSP_CMSIS_V3.00.000_NuEdu_ADXL345.rar (637.44 KB, 下载次数: 57) ADXL345.pdf (649.16 KB, 下载次数: 26)

网友A:
ADXL345三軸加速度感測器規格: •     超低功耗3軸加速度計 •     電源電壓範圍:2.0 ~3.6 V •     可選定測量範圍:±2g, ±4g, ±8g, ±16g •     解析度可高達13 bits (@ ±16g),通用為10 bits解析度 •     抗衝擊能力:10,000 g •     使用I2C或SPI通訊介面 •     具敲擊檢測(單擊&雙擊)及自由落體檢測,可輸出中斷訊號 •     寬溫度範圍:−40°C~ 85℃ •     低功耗:VS = 2.5 V,測量模式最低功耗: 23 µA,待機模式:0.1 µA

网友A:
这个东西可以用于导航设计

网友A:
使用Nano130 I2C介面進行設定ADXL345 G Sensor模塊,以及傳輸ADXL345三軸所受到的加速度數值, 可以用重力加速度在三軸的分量大小來判斷目前感測器的傾斜角度。

网友:
大清早就看到这么好的帖子

网友B:
最近看到好多传感器的帖子,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
使用Nano130 I2C介面進行設定ADXL345 G Sensor模塊,以及傳輸ADXL345三軸所受到的加速度數值,
可以用重力加速度在三軸的分量大小來判斷目前感測器的傾斜角度。冲着这句话,我要看看是什么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的程序中有校准程序么?一般采用什么方法校准?

基本校準就把感測器平放,調整各軸數值的offset,調整為只有Z軸有數值且讀出為1g的重力加速度大小即可
進階校準須配合其他感測器如電子羅盤,以其他感測器提供參考值做校準

這套範例只有基本的部分,且offset的數值還必須配合不同的IC作微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