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助,开关频率变化的反激式变压器设计

楼主(2015-04-08):
求助,选用了UCC28740制作反激式开关电源,该芯片的频率及占空比会自动调整,如下图

频率范围为170Hz到100kHz,请问各位高手,我应该选取哪个频率设计变压器参数呢?

网友A:
个人感觉应该通过外围电路把频率控制在定频区域,然后在进行变占空比做,
变工作模式的感觉不好做,
在20HZ到20K应该是不能做的,变压器会叫,
楼主可以百度一下呗

网友B:
选一个你要设计的工作频率,以此来设计外围器件,变压器

网友C:
楼主是做的QR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一个你要设计的工作频率,以此来设计外围器件,变压器

谢谢,就是这里有点不理解,如果我的负载是变化的,那我该怎样选取一个工作频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做的QR模式吗?

不,这个频率自动调节是芯片自带的,按datasheet上说这款芯片还是工作在DCM模式(UCC28740,TI的)

网友D(2015-09-14):
我用这个芯片设计的开关电源,频率为60kHz,但现在出现这么个问题:不管是空载还是满载,开关频率会在20k到70k之间变化,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负载是恒定的啊,按理说频率也是基本固定的,当加大负载时,频率才会增加。

网友C:
QR模式就是变频的,负载变化,输入电压变化,频率都会跟着变化,是正常的,有断续模式工作的,也有临界模式工作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选一个你要设计的工作频率,以此来设计外围器件,变压器

重载, 输入电压最低时,占空比最大。故宜在些处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重载, 输入电压最低时,占空比最大。故宜在些处求

占空比最大的时候,是不是频率最高的时候,70KHZ?

网友G(2020-02-19):
引用 网友D:
我用这个芯片设计的开关电源,频率为60kHz,但现在出现这么个问题:不管是空载还是满载,开关频率会在20k到7 ...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