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继电器控制

楼主(2015-04-08):
最近做一个项目,准备STM32F103单片机控制交流电的加热器为一个生长室加热。打算是这样做:单片机I/O通过光耦和三极管配合控制一个5V继电器,5V继电器再控制24V固态继电器,达到控制加热器的目的。我知道单片机可以控制5V继电器。但是不知道5V继电器如何控制24V固态继电器。怎么进行硬件连接?5V继电器的主触点直接接到24V继电器的输入端么?求知道的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A:
楼主学的什么专业?

网友B:
把5V那个去掉

网友C:
直接用三极管或MOS管控制24V继电器好了;
整这么复杂,故障点更多;

网友D:
最不怕麻烦的办法就是用芯片····ULN2803什么的···

网友E:
单片机I/O通过光耦和三极管配合直接控制一个24V继电器

网友F:
一般都是配合三极管进行使用。

网友G:
三极管+光耦控制24V继电器即可,这里24V继电器的线圈电流需要注意一下是多大的
不过你用两级控制也是可以的,5V继电器相当于一个开关,你去控制一下24V的正电源输入就可以了,同样需要注意一下各级的电流,是否满足器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