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在 CoxIDE中新建 Nuvoton Mini51 项目?

楼主(2015-04-08):
初次使用 新唐的单片机, 想看看 Coocox开发如何, 毕竟 Keil和IAR都需授权, 且 Coocox是Eclipse系的,很舒服。
但是新建工程的时候,找不到 Mini51系列, 请问是否有途径可以实现 支持 Mini51?

网友A:
你下载官方的库函数,然后设置好相应配置

网友A:
或者通过更新,查看是否提供了支持

网友A:
如果你用的不是最新版一定要升级到最新版

网友:
最新版的应该有吧

网友B:
那个软件下载后需要升级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软件下载后需要升级库的

请问如何升级库, 我找不到这样的入口, 下载的是最新版 2.2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升级库, 我找不到这样的入口, 下载的是最新版 2.2

下载后,好像只有一个框架,内部的例程和支持应该需要升级,有什么中心,我就用过一次,不清楚,看看版主还在用不。

网友:
你看看帮助菜单有木有,一般升级都在帮助菜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升级库, 我找不到这样的入口, 下载的是最新版 2.2

看看有没有什么管理,或者什么中心,还有什么帮助菜单里有木有。

网友D:
开源免费挺吸引人的,前段时间打算玩玩 Coocox,发现 Coocox入门资源挺少的。还是继续玩IAR。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开源免费挺吸引人的,前段时间打算玩玩 Coocox,发现 Coocox入门资源挺少的。还是继续玩IAR。 ...

大家都不用,怎么会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