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中断写寄存器偶尔会不成功

楼主(2015-04-08):
F28335在程序中开了2个中断,定时中断1和定时中断2,中断1对寄存器A执行写操作,中断2对寄存器A执行读操作,实际运行时会发现100-1000次之间至少会有一次中断1中对寄存器A的写操作 写入失败,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寄存器B只有中断1写操作,中断2不操作,则不会出现写失败的情况

中断频率大致在20kHz左右;虽然发现写失败后在主程序补写一次A,可以避免出错,但由于主程序扫描周期较长,还是会影响实际功能应用

网友A:
读写的时间差是固定的吗    有没有累计误差
写失败是怎么表现出来的    ?

网友B:
这个是中断影响的。

楼主:
中断是如何影响的?写的中断大概1s写一次,读是每次中断都读,大致100-1000次写会出现一次写失败,具体表现是外部控制失效
一般写内部的SRAM失败是由于什么原因,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导致的呢?

网友C:
这个就多试验的,比对查找原因的。

网友D:
那就多次写入的呗。。

楼主(2018-10-07):
解决了,确实是中断导致的,原因未知,可能在中断中写位寄存器会有问题;
把位寄存器全部改成了整型数据,OK了,其他没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