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

楼主(2015-04-08):
现在有一个380V交直流叠加的信号需要使用CPU控制加载到负载上,请问应该如何控制?

网友A: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使用交流接触器,这需要考虑你的直流成份有多大,直流成份很大的话,就需要考虑比较复杂的方法。

网友B:
说清楚信号规格,包括频率、幅值等以及载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