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用MPLAB写pic的程序,程序是对的,就是烧写程序不稳定,大神求解

楼主(2015-04-08):
当初MPLAB安装就安了好久,现在写完程序下载到板子上,软件上显示下载成功,可是板子就是没反应。然后我不死心的到我同学那弄,硬件没变,程序没变,用他的一下就可以烧录好程序到板子上,然后我又比较我们软件设置有什么不同,基本设置是一样的,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大神们,求救啊!

网友A:
配置位设置过了吗?

网友B:
1、检查是不是选择了仿真模式,
2、检查配置位有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位设置过了吗?

我跟同学比较过了,我们的配置位设置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检查是不是选择了仿真模式,
2、检查配置位有没有错

我是选择programmer 模式下pickit3下载程序的

网友C:
配置位的问题,我遇到过,不要用软件设置,写到程序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位的问题,我遇到过,不要用软件设置,写到程序里!

额这个你可以具体解释下吗,主要是我同学他又下载的起,同样的程序

网友C:
解释啥?你把配置写到程序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释啥?你把配置写到程序里就可以了!

我用的是MPLAB IDE可以不用写到程序的

网友D:
编译器版本一样吗??

网友E:
把你同学的代码在你的电脑上编译一下,然后下载到MCU,看看是否运行正常。如果正常,那可能是你代码有问题。如果不正常,那就卸载软件,重新安装试试。祝你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MPLAB IDE可以不用写到程序的

我的意思是你写到程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