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提问 KE02官网例程能够直接编译运行吗

楼主(2015-04-08):
用的FRDM-KE02Z40M,编译器是KDS,领导要求不准用PE。
在官网上下载了ke02-sc例程包,KDS中新建工程,把ke02-sc/src下的common、cpu、drivers和platform这4个文件夹中的内容粘贴了过去,编译报错
不知道我这个用法对不对,还是说在KDS下需要修改某些文件呢?KDS现有的资料比较少,这点有些郁闷。
大家有什么建议请提出啊~~多谢了呢

楼主:
不知道要怎么贴图片,报错信息是这样子的
'__HEAP_END'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alloc.c
'__HEAP_START'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alloc.c
暂时是这两个错,不懂要怎么改:(

网友A:
楼主,看上图中,被划掉的文件不添加,或者不参与编译试试。

楼主:
嗯, 按你的指点试了,报错的文件全划掉,一顿乱改,现在不报error了,还有几个warning,怪怪的。
刚从网站上下载了KEXX-DRIVERS-V1.2.1文件包,这会打算用这个试一下,看看有什么区别,报不报错。稍后再来报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按你的指点试了,报错的文件全划掉,一顿乱改,现在不报error了,还有几个warning,怪怪的。
刚从网站 ...

好的,warning倒没有太大关系,你可以烧进去看看功能是否正确。
后续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warning倒没有太大关系,你可以烧进去看看功能是否正确。
后续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

斑竹斑竹,再问一个问题
我自己的板上用了8M外部晶振,我刚仔细看了一下KE02的时钟模块,发现8M晶振配不出我需要的38400波特率,FEI,FEE,FBE各种模式算出来误差都太大,我这是需要换晶振了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斑竹斑竹,再问一个问题
我自己的板上用了8M外部晶振,我刚仔细看了一下KE02的时钟模块,发现8M晶振配不 ...

你可以倒退计算下,比如38400的波特率,你需要的误差范围是多大,然后你根据波特率计算你的bus时钟,最后,经过FLL的倍率,最后得出外部的晶振需要多大,看看是否有满足的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倒退计算下,比如38400的波特率,你需要的误差范围是多大,然后你根据波特率计算你的bus时钟,最后 ...

谢谢版主,我弄清楚啦,FBE模式下可以生成的,FEI的话需要修改trim参数
多谢你耐心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我弄清楚啦,FBE模式下可以生成的,FEI的话需要修改trim参数
多谢你耐心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