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仿真能运行,断电后重启不能运行,求助!

楼主(2015-04-09):
如题,MCU为MK64FN1M0VLQ12,编译环境为KDS,仿真器为Jlink,程序在仿真器上能正常运行,断电之后重新上电不能运行(不用仿真器),感觉程序没有下载到Flash中,为何?是不是KDS的某个配置不正确?生成的.bin文件用Jlink直接下载程序也不行,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你可以用j-flash读出flash里面是否有程序,验证下你的猜测!!

网友B:
必要的地方增加一个长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j-flash读出flash里面是否有程序,验证下你的猜测!!

用J-flash读出Flash里的内容与下载的Bin文件一致,问题不在这了,可能还是KDS的配置上了,我的代码都是PE自动生成的,自己只简单写了个点灯的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J-flash读出Flash里的内容与下载的Bin文件一致,问题不在这了,可能还是KDS的配置上了,我的代码都是PE ...

那就不是程序没下载进去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KDS的应用经验不足,是CPU配置中的一个watchdog disable一个选项没有选上,导致程序运行不正常,选中之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