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i2xx教程第三讲】24-BitΣ-Δ ADC & FlashCtl-Flash存储控制器

楼主(2015-04-09):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第三讲内容,我们在教程最后新增了几个问题方便大家学习探讨,第三讲活动时间延期三天至4月19日。

本教程作者为21ic网友@gaoyang9992006 ,回帖参与讨论、提问、分享,就能赢取超多丰厚奖励哦~  @gaoyang9992006 也将随时和大家交流学习中的问题。(PS:本教程未经允许,谢绝转载

活动说明详见:【学教程,送奖励】GET新技能,和gaoyang一起学习MSP430i2xx

相关课程链接:(错过的去补课

【MSP430i2xx教程第二讲】时钟系统 & EUSCI_A_UART
这一讲有辣么点小难度,来挑战挑战呗~

说的有点啰嗦了,下面正式开讲,不喜欢阅读帖子的亲可以直接下载第三讲的文档进行阅读

楼主:
第五章  24-BitΣ模数转换器 5.1  本章引言
    SD24模块由多达四个(注释:根据封装不同最多4个,也可以是2个或者3)独立的Σ-Δ模数转换器构成。该转换器是基于二阶过采样Σ-Δ调制器和数字抽取滤波器。抽取滤波器是具有高达256可选择过采样率梳型滤波器。额外的滤波可以用软件来完成。
    一个Σ-Δ模数转换器基本上有两部分组成:模拟部分的调制器和数字部分的抽取滤波器。在SD24的调制器提供的01位流的数字抽取滤波器。
    数字滤波器的平均比特流从一个给定的比特数的调制器(通过过采样率指定)并且提供一个低码率的抽样为进一步给CPU处理。
    众所周知平均值可增加转换的信噪比性能。与传统的ADC相比4通道过采样每个因子可以提高约6分贝或1位的信噪比。
    实现一个16位分辨率的一个简单的1ADC需要过采样率为4^15 = 1.073.741.824,这是不切实际的。
    为了克服这个限制,Σ-Δ制器实现的技术称为噪声整形,由于一个实施的反馈环技术和集成的量化噪声被推动到更高的频率,因此低得多的过采样率足以达到高的分辨率。
    SD24特性包括:
  • 二阶Σ-Δ架构
  • 高达7(这个数量跟库函数手册有出入啊)可同时采样的ADC。(具体数量请参考对应型号手册)。
  • 固定的1.024 MHz调制器输入频率。
  • 软件可选择的内置和外置参考电压
  • 软件可选的全通道温度传感器
    下图给出SD24系统相关结构图,图5.1为基准信号系统图,图5.2ADC模块结构图。根据图5.2内部应该有7个通道的ADC,其中通道0~5是测量外部信号用,通道6是测量温度传感器模块的。秉承了G2测量内部温度的优良传统,对于自我温度监控很有帮助,可以很好的保证系统正常运行,比如温度过高时候休眠或降低系统频率,好神奇。
    有兴趣的朋友自己阅读MSP430i2xx家族用户手册,我们这里对内部寄存器不作具体研究,下面开始学习相关库函数。

5.2  函数总览
void SD24_init ( uint16_t baseAddress, uint8_t referenceSelect )
初始化SD24模块
void SD24_initConverter (uint16_t baseAddress, uint16_t converter, uint16_t conversionMode)
配置SD24转换器
void SD24_initConverterAdvanced (uint16_t baseAddress, SD24_initConverterAdvancedParam ∗param)
配置SD24转换器高级配置
void SD24_setConverterDataFormat (uint16_ baseAddress, uint16_t converter, uint16_t dataFormat)
设置SD24转换器数据格式
void SD24_startConverterConversion (uint16_t baseAddress, uint8_t converter)
转换器开始转换
void SD24_stopConverterConversion (uint16_t baseAddress, uint8_t converter)
停止转换器转换
void SD24_setInputChannel (uint16_t baseAddress, uint8_t converter, uint8_t inputChannel)
配置输入通道
void SD24_setInterruptDelay (uint16_t baseAddress, uint8_t converter, uint8_t interruptDelay)
为中断触发配置延迟
void SD24_setOversampling (uint16_t baseAddress, uint8_t converter, uint16_t oversampleRatio)
对转换器配置过采样率
void SD24_setGain (uint16_t baseAddress, uint8_t converter, uint8_t gain)
为转换器配置增益
uint32_t SD24_getResults (uint16_t baseAddress, uint8_t converter)
返回所选转换器的转换结果
uint16_t SD24_getHighWordResults (uint16_t baseAddress, uint8_t converter)
返回转换结果的高字位
void SD24_enableInterrupt (uint16_t baseAddress, uint8_t converter, uint16_t mask)
使能SD24模块中断。
void SD24_disableInterrupt (uint16_t baseAddress, uint8_t converter, uint16_t mask)
关闭SD24模块中断
void SD24_clearInterrupt (uint16_t baseAddress, uint8_t converter, uint16_t mask)
清除SD24模块中断(清除中断标志)。
uint16_t SD24_getInterruptStatus (uint16_t baseAddress, uint8_t converter, uint16_t mask)
返回SD24模块的中断标志

    函数分类
    SD24 API可以分成三组函数:那些处理初始化和转换的,那些处理中断的,还有那些处理SD24的辅助功能的
SD24 初始化和转换功能:
       SD24_init()
        SD24_initConverter()
        SD24_initConverterAdvanced()
        SD24_startConverterConversion()
        SD24_stopConverterConversion()
        SD24_getResults()
        SD24_getHighWordResults()

SD24 处理中断的有:
       SD24 enableInterrupt()
        SD24 disableInterrupt()
        SD24 clearInterrupt()
        SD24 getInterruptStatus()

SD24处理辅助功能的有:
        SD24 setInputChannel()
        SD24 setConverterDataFormat()
        SD24 setInterruptDelay()
        SD24 setOversampling()
        SD24 setGain()

楼主:
详细描述
  void SD24_init ( uint16_t baseAddress, uint8_t referenceSelect )
    初始化 SD24 模块。此函数初始化SD24 模块∑-△模数转换。 具体的功能是为SD24核心设置用于转换的时钟源SD24 中断初始化完成后将重置寄存器,并且将以给定的参数设置。另外,转换器配置设置是独立于此函数的。
  参数
baseAddress
SD24模块的基地址
referenceSelect
选择参考源 SD24 核心有效的值为:
SD24_REF_EXTERNAL [Default]         默认的外部参考
SD24_REF_INTERNAL                 选择内部参考
  该函数修改寄存器SD24BCTL0SD24REFS
  返回:无。

  void SD24_initConverter (uint16_t baseAddress, uint16_t converter, uint16_t conversionMode)
    配置SD24转换器
    该函数初始化SD24模块的一个转换器。完成后转换器将准备好转换,并可开始用SD24_startConverterConversion()。 额外的配置,如数据格式可以在 SD24_setConverterDataFormat() 中进行配置。

void SD24_initConverterAdvanced (uint16_t baseAddress, SD24_initConverterAdvancedParam ∗param)
    配置SD24转换器——高级配置。
    该函数初始化SD24模块的一个转换器。完成后,转换器将可以开始用 SD24_startConverterConversion()转换。
  参数
baseAddress
SD24模块的基地址
param
是指向转换器高级配置的结构体指针
    该函数修改寄存器SD24BCTL0SD24REFS
    返回:无。

Param具体成员如下:
SD24_initConverterAdvancedParam::converter
选择将要配置的转换器
SD24_initConverterAdvancedParam::conversionMode
转换模式,连续采样还是一次采样
SD24_initConverterAdvancedParam::groupEnable
分组使能,默认分组
SD24_initConverterAdvancedParam::inputChannel
输入通道选择,模拟通道还是温度通道
SD24_initConverterAdvancedParam::dataFormat
数据格式,二进制或2的补码形式
SD24_initConverterAdvancedParam::interruptDelay
中断延时设置,可以选择第一次采样中断或第四次采样中断
SD24_initConverterAdvancedParam:: oversampleRatio
过采样率选择,可以选择四种:32,64,128,256
SD24_initConverterAdvancedParam::gain
增益选择,共四种,1,2,4,8,16,默认是1
  以上8个结构体成员变量具体选择范围请参考sd24.h文件,注意有个inputChannel,TI在介绍里写错了,漏了。
请认真查看头文件,把不懂的那个找出来我们一起讨论讨论。我对35还不是很了解,哪位高手看的明白讲出来。

  void SD24_setConverterDataFormat (uint16_ baseAddress, uint16_t converter, uint16_t dataFormat)
    设置SD24转换器的数据格式
    该函数设置转换器格式,以便由此产生的数据可以以2进制或2的补码形式查看。
参数
baseAddress
SD24模块的基地址
converter
选择将要配置的转换器。可选值有:
SD24_CONVERTER_0
SD24_CONVERTER_1
SD24_CONVERTER_2
SD24_CONVERTER_3
dataFormat
选择结果以怎样的数据格式,可选值有:
SD24_DATA_FORMAT_BINARY [Default]
SD24_DATA_FORMAT_2COMPLEMENT
修改寄存器SD24CCTLxSD24DFx
  返回值:无。

void SD24_startConverterConversion (uint16_t baseAddress, uint8_t converter)
    转换器开始一个转换。
  参数
baseAddress
SD24模块的基地址
converter
选择转换器,可选的值有:
SD24_CONVERTER_0
SD24_CONVERTER_1
SD24_CONVERTER_2
SD24_CONVERTER_3
修改寄存器SD24CCTLx寄存器的SD24SC
  该函数修改寄存器SD24BCTLx的SD24SC
  返回:无。

  void SD24_stopConverterConversion (uint16_t baseAddress, uint8_t converter)
    停止转换器转换。
  参数
baseAddress
SD24模块的基地址
converter
选择将被停止的转换器,可选的值有:
SD24_CONVERTER_0
SD24_CONVERTER_1
SD24_CONVERTER_2
SD24_CONVERTER_3
修改寄存器SD24CCTLx寄存器的SD24SC
  该函数修改寄存器SD24BCTLx的SD24SC
  返回:无。
  我们通过寄存器就可以看出来和上面的开始转换刚好是相反操作的一对。

  void SD24_setInputChannel (uint16_t baseAddress, uint8_t converter, uint8_t inputChannel)
    该函数用于配置输入通道。MSP430i2xx系列单片机,用户可以选择模拟输入,也可以选择内部的温度传感器输入(跟G2xx类似的测量内部温度的方法)。
  参数
baseAddress
SD24模块的基地址
converter
选择将被停止的转换器,可选的值有:
SD24_CONVERTER_0
SD24_CONVERTER_1
SD24_CONVERTER_2
SD24_CONVERTER_3
修改寄存器SD24CCTLx寄存器的SD24SC
inputChannel
选择转换器的输入通道,可选值有:
SD24_INPUT_CH_ANALOG
SD24_INPUT_CH_TEMPERATURE
修改寄存器SD24INCTLxSD24INCHx
  返回:无。

  void SD24_setOversampling (uint16_t baseAddress, uint8_t converter, uint16_t oversampleRatio)
    为给定的转换器配置过采样率。
  参数
baseAddress
SD24模块的基地址
converter
选择将被停止的转换器,可选的值有:
SD24_CONVERTER_0
SD24_CONVERTER_1
SD24_CONVERTER_2
SD24_CONVERTER_3
oversampleRatio
选择转换器的过采样率,可选值有:
SD24_OVERSAMPLE_32
SD24_OVERSAMPLE_64
SD24_OVERSAMPLE_128
SD24_OVERSAMPLE_256
改寄存器SD24OSRxSD24OSRx
  返回:无。

楼主:
  void SD24_setGain (uint16_t baseAddress, uint8_t converter, uint8_t gain)
    配置转换器增益。
  参数
baseAddress
SD24模块的基地址
converter
选择将被停止的转换器,可选的值有:
SD24_CONVERTER_0
SD24_CONVERTER_1
SD24_CONVERTER_2
SD24_CONVERTER_3
gain
选择转换器的过采样率,可选值有:
SD24_GAIN_1                    默认值
SD24_GAIN_2
SD24_GAIN_4
SD24_GAIN_8
SD24_GAIN_16
修改寄存器SD24INCTLxSD24GAINx
  返回:无。

  uint32_t SD24_getResults (uint16_t baseAddress, uint8_t converter)
    返回转换器的结果。该函数从寄存器SD24MEMx16位和低16位获取结果,并把他们连接起来,实际上该结果是一个最大为24位的数字(因此我们不用考虑是高位对齐还是低位对齐了,因为库函数已经做好了一切,该处问题是,到底是高位对齐还是低位对齐,O(_)O哈哈~)。
  参数
baseAddress
SD24模块的基地址
converter
选择将要获取结果的转换器,可选的值有:
SD24_CONVERTER_0
SD24_CONVERTER_1
SD24_CONVERTER_2
SD24_CONVERTER_3
修改寄存器SD24CCTLx寄存器的SD24SC
  该函数修改寄存器SD24BCTLx的SD24SC
  返回:转换结果。

  uint16_t SD24_getHighWordResults (uint16_t baseAddress, uint8_t converter)
    该函数从寄存器SD24MEMx获取高16位结果,并返回该值。
  参数
baseAddress
SD24模块的基地址
converter
选择将要获取结果的转换器,可选的值有:
SD24_CONVERTER_0
SD24_CONVERTER_1
SD24_CONVERTER_2
SD24_CONVERTER_3
修改寄存器SD24CCTLx寄存器的SD24SC
  该函数修改寄存器SD24BCTLx的SD24SC
  返回:转换结果。

  void SD24_enableInterrupt (uint16_t baseAddress, uint8_t converter, uint16_t mask)
    该函数使能SD24模块对应中断。并不清除中断标志。
参数
baseAddress
SD24模块的基地址
converter
选择转换器,可选的值有:
SD24_CONVERTER_0
SD24_CONVERTER_1
SD24_CONVERTER_2
SD24_CONVERTER_3
mask
要被启用的变换器中断源的位掩码。掩码值是下面量值的逻辑或:
SD24_CONVERTER_INTERRUPT
SD24_CONVERTER_OVERFLOW_INTERRUPT
修改寄存器SD24BIESD24OVIEx
  返回:无。

  void SD24_disableInterrupt (uint16_t baseAddress, uint8_t converter, uint16_t mask)
    关闭SD24模块中断功能
  参数
baseAddress
SD24模块的基地址
converter
选择转换器,可选的值有:
SD24_CONVERTER_0
SD24_CONVERTER_1
SD24_CONVERTER_2
SD24_CONVERTER_3
mask
要被关闭的变换器中断源的位掩码。掩码值是下面量值的逻辑或:
SD24_CONVERTER_INTERRUPT
SD24_CONVERTER_OVERFLOW_INTERRUPT
修改寄存器SD24BIESD24OVIEx
  返回:无。

  void SD24_clearInterrupt (uint16_t baseAddress, uint8_t converter, uint16_t mask)
    该函数清除SD24模块中断标志
  参数
baseAddress
SD24模块的基地址
converter
选择转换器,可选的值有:
SD24_CONVERTER_0
SD24_CONVERTER_1
SD24_CONVERTER_2
SD24_CONVERTER_3
mask
要被清除掉的转换器对应的中断源的位掩码。掩码值是下面量值的逻辑或:
SD24_CONVERTER_INTERRUPT
SD24_CONVERTER_OVERFLOW_INTERRUPT
修改寄存器SD24BIFG的SD24OVIFGx
  返回:无。

  uint16_t SD24_getInterruptStatus (uint16_t baseAddress, uint8_t converter, uint16_t mask)
    该函数可以获取SD24模块的中断标志位状态
参数
baseAddress
SD24模块的基地址
converter
选择转换器,可选的值有:
SD24_CONVERTER_0
SD24_CONVERTER_1
SD24_CONVERTER_2
SD24_CONVERTER_3
mask
要返回的转换器中断源位掩码。掩码值是下面量值的逻辑或:
SD24_CONVERTER_INTERRUPT
SD24_CONVERTER_OVERFLOW_INTERRUPT
  返回:下列量值的逻辑或:
    SD24_CONVERTER_INTERRUPT
    SD24_CONVERTER_OVERFLOW_INTERRUPT
  表明对应掩码的中断状态。该函数可以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中断。

楼主:
5.3  例程
    本例程非完整程序,旨在展示如何初始化和而是用SD24API,以开始一个单通道转换。

unsigned long results;
SD24_init(SD24_BASE, SD24_REF_INTERNAL); // Select internal REF
SD24_initConverterAdvancedParam param = {0};
param. converter = SD24_CONVERTER_2; // Select converter
param. conversionMode = SD24_SINGLE_MODE; // Select single mode
param. groupEnable = SD24_NOT_GROUPED; // No grouped
param. inputChannel = SD24_INPUT_CH_ANALOG; // Input from analog signal
param. dataFormat = SD24_DATA_FORMAT_2COMPLEMENT; // 2’s complement data format
param. interruptDelay = SD24_FOURTH_SAMPLE_INTERRUPT; // 4th sample causes interrupt
param. oversampleRatio = SD24_OVERSAMPLE_256; // Oversampling ratio 256
param. gain = SD24_GAIN_1; // Preamplifier gain x1
SD24_initConverterAdvanced(SD24_BASE, ¶m);
delay cycles(0x3600); // Delay for 1.5V REF startup
while (1)
{
SD24_startConverterConversion(SD24_BASE,SD24_CONVERTER 2); // Set bit to start conversion
// Poll interrupt flag for channel 2
while( SD24_getInterruptStatus(SD24_BASE, SD24_CONVERTER_2,SD24_CONVERTER_INTERRUPT) == 0 );
results = SD24 getResults(SD24_BASE,SD24_CONVERTER_2); // Save CH2 results (clears IFG)
no operation(); // SET BREAKPOINT HERE
}

  讨论:根据例程,我们可以了解如何使用SD24的基本流程
  1, 选择参考REF是内置参考电压,还是选择外置参考电压。
  2, 高级配置转换器相关参数,共8个,这个很关键。
  3, 通过相关函数,将第2步配置的参数写入到系统。
  4, 延时一下,等待参考电压就绪,就可以启动转换器了。
  5, 根据所选转换器的中断标志位来判断转换完成了吗?
  6, 判断完成转换后就可以通过获取结果的相关函数,获取转换的结果了。
  7, 如果需要下次转换,记得清除中断标志。
  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应用,具体详见库函数包里的例程。共有6种用法。

楼主:
第六章  FlashCtl-Flash存储控制器 6.1  本章引言
闪存模块有一个联合控制器,可以控制编程和擦除操作。可以写入单个比特、 字节或字到闪存,但是闪存可擦除的最小单位是块(段)。闪存被划分为主要和信息存储块。在操作主存储块和信息存储块时候是没有差别的。代码和数据可以位于每个块。请参阅特定于设备的数据工作表,来确定每个块的起止地址,同时,还有完整的设备内存映射。本库函数提供用于闪存块的擦、写及操作状态检测的API
本驱动程序包含在flashctl.c文件里,头文件在flashctl.h

6.2  函数总览
void FlashCtl_eraseSegment (uint8_t ∗flash_ptr)
擦除闪存的一个块(段)
void FlashCtl_performMassErase (uint8_t ∗flash_ptr)
擦除全部闪存
bool FlashCtl_performEraseCheck (uint8_t ∗flash_ptr, uint16_t numberOfBytes)
擦除闪存**体检查。
void FlashCtl_write8 (uint8_t ∗data ptr, uint8_t ∗flash_ptr, uint16_t count)
8位的字节单位写入闪存,通过引用传递(这里就是指针传递的意思)。
void FlashCtl_write16 (uint16_t ∗data ptr, uint16_t ∗flash_ptr, uint16_t count)
16位的字单位写入闪存,通过引用传递
void FlashCtl_write32 (uint32_t ∗data ptr, uint32_t ∗flash_ptr, uint16_t count)
32位的字单位写入闪存,通过引用传递
void FlashCtl_fillMemory32 (uint32_t value, uint32_t ∗flash_ptr, uint16_t count)
32位的字单位写入闪存,通过值传递。
uint8_t FlashCtl_getStatus (uint8_t mask)
检查 FlashCtl_status,看看是否擦除或编程的当前正忙。
void FlashCtl_lockInfo (void)
锁数据存储区部分。
void FlashCtl_unlockInfo (void)
解锁数据存储区部分。
uint8_t FlashCtl_setupClock (uint32_t clockTargetFreq, uint32_t clockSourceFreq, uint16_t clockSource)
设置闪存模块时钟。

    FlashCtl_segmentErase() 可以帮助清除单个块段的闪存。一个指向将要被擦除的闪存块段的指针传递给该函数。
   FlashCtl_performEraseCheck() 帮助检查在闪存中的特定数量的字节目前是否被擦除。指向擦除检查和要检查的字节数的起始位置的指针传递到此函数。
    根据即将被执行写入到闪存的类型,此库函数提供了Api用于闪存的写操作。
    FlashCtl_write8() 函数以字节为单位写入闪存。FlashCtl_write16() 函数以字为单位写入闪存。FlashCtl_write32() 以长整型为单位写入闪存,通过引用(指针)。FlashCtl_memoryFill32() 函数以长整型,通过传递值方式写入闪存。FlashCtl_getStatus() 检测是否闪存当前忙于擦写状态。FlashCtl_lockInfo() 锁信数据储区。FlashCtl unlockInfo() 解锁数据存储区。
    闪存API可以分为4:那些处理闪存擦除的,那些写闪存的,那些获取闪存状态的,还有那些锁/解锁数据存储区的。
    擦除操作的有:
     FlashCtl_segmentErase()
     FlashCtl_massErase()

    写闪存操作的有:
     FlashCtl_write8()
     FlashCtl_write16()
     FlashCtl_write32()
     FlashCtl_memoryFill32()

    获取状态的有:
     FlashCtl getStatus()
     FlashCtl performEraseCheck()

    数据信息存储区(块、段)锁/解锁操作的有:
     FlashCtl lockInfo()
     FlashCtl unlockInfo()

     闪存时钟设置的有: FlashCtl setupClock()

楼主:
详解
void FlashCtl_eraseSegment (uint8_t  *flash_ptr)
  擦除单个闪存块段。
  对于像 MSP430i204x MCU,如果指定的部分是信息(数据)闪存段,调用此API之前必须调用FLASH_unlockInfo
参数
flash_ptr
指向即将被擦除的闪存块的指针
  返回:无。

void FlashCtl_performMassErase (uint8_t  *flash_ptr)
  擦除全部闪存。对于像 MSP430i204x MCU,如果FLASH_unlockInfo API是提前被执行过,此API将擦除主内存和信息内存。此外注意到擦除MSP430i204x信息闪存,会影响位于信息内存的 TLV 标定常数。
参数
flash_ptr
指向即将被擦除的闪存块的指针
  返回:无。

bool FlashCtl_performEraseCheck (uint8_t ∗flash_ptr, uint16_t numberOfBytes)
  该函数检测闪存中的字节,来确认他们是否被擦除了(即设置为了0xFF)。
参数
flash_ptr
指向即将被擦除的闪存块的开头区指针
numberOfBytes
将被检测的字节数量
  返回:SUCCESS 或 FALL

void FlashCtl_write8 (uint8_t ∗data ptr, uint8_t ∗flash_ptr, uint16_t count)
  此函数将count数量的字节数组写入到闪存。假定已经擦掉,且解锁了闪存。FlashCtl_eraseSegment 可以用来擦除一段。
参数
data_ptr
指向即将被写的数据的指针
flash_ptr
指向被写入数据的闪存地址
count
要写入的数量
  返回:空

void FlashCtl_write16 (uint16_t ∗data ptr, uint16_t ∗flash_ptr, uint16_t count)
  此函数将count数量的16-bits字数组写入到闪存。假定已经擦掉,且解锁了闪存。FlashCtl_eraseSegment 可以用来擦除一段。
  参数
data_ptr
指向即将被写的数据的指针
flash_ptr
指向被写入数据的闪存地址
count
要 写入的数量
  返回:空

void FlashCtl_write32 (uint32_t ∗data ptr, uint32_t ∗flash_ptr, uint16_t count)
  此函数将count数量的32-bits长整型数组写入到闪存。假定已经擦掉,且解锁了闪存。FlashCtl_eraseSegment 可以用来擦除一段。
  参数
data_ptr
指向即将被写的数据的指针
flash_ptr
指向被写入数据的闪存地址
count
要 写入的数量
  返回:空

void FlashCtl_fillMemory32 (uint32_t value, uint32_t ∗flash_ptr, uint16_t count)
  此函数将count次的32-bits长整型数据写入到闪存。假定已经擦掉,且解锁了闪存。FlashCtl_eraseSegment 可以用来擦除一段。
  参数
value
用于装填内存的值(该值可以用来填充内存空间)
flash_ptr
指向被写入数据的闪存地址
count
要 写入的数量
  返回:空

uint8_t FlashCtl_getStatus (uint8_t mask)
  此函数将检查状态寄存器,以确定是否已准备好写闪存。
  参数
mask
FLASHCTL 读取的状态掩码值是下面量值的逻辑或
LASHCTL READY FOR NEXT WRITE
FLASHCTL ACCESS VIOLATION INTERRUPT FLAG
FLASHCTL PASSWORD WRITTEN INCORRECTLY
FLASHCTL BUSY

  返回:下面量值的逻辑或
LASHCTL READY FOR NEXT WRITE
FLASHCTL ACCESS VIOLATION INTERRUPT FLAG
FLASHCTL PASSWORD WRITTEN INCORRECTLY
FLASHCTL BUSY
  指示FlashCtl的状态

void FlashCtl_lockInfo (void)
  该函数通常在其他 API 函数为了执行重新锁信息闪存区擦写操作后被调用。
  返回值:空

void FlashCtl_unlockInfo (void)
  该函数在被其他函数执行擦写操作信息闪存区之前调用。
  返回值:空

uint8_t FlashCtl_setupClock (uint32_t clockTargetFreq, uint32_t clockSourceFreq, uint16_t clockSource)
  这个函数用于设置flash模块时钟。任何其他闪存的 API 函数在调用之前,通常会调用此函数。
  参数
clockTargetFreq
目标时钟源频率 Hz
clockSourceFreq
时钟源频率Hz
clockSource
闪存的时钟源。可选值有:
FLASHCTL_MCLK   (默认)
FLASHCTL_SMCLK
  返回:时钟设置结果,指示时钟设置成功或失败。

楼主:
6.3  例程
#include "driverlib.h"

// Address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Flash Information Segment
#define SEGSTART 0x1060
// Number of bytes within segment to write
#define SEG_LEN 16

// Value to write to segment
const uint32_t Value = 0xBEEFDEAD;

void write_InfoSeg(uint32_t value);

void main(void) {
    // Pointer to beginning of Flash segment
    uint32_t *flashPtr = (uint32_t *)SEGSTART;

    // Stop WDT
    WDT_hold(WDT_BASE);

    // Setting the DCO to use the internal resistor. DCO will be at 16.384MHz
    CS_setupDCO(CS_INTERNAL_RESISTOR);

    // Setting MCLK to DCO / 1. MCLK = 16.384MHz.
    CS_initClockSignal(CS_MCLK, CS_CLOCK_DIVIDER_1);

    // MCLK for Flash Timing Generator
    // Flash clock will run at ~390kHz. Datasheet recommends 257kHz - 476kHz
    FlashCtl_setupClock(390095, 16384000, FLASHCTL_MCLK);

    FlashCtl_unlockInfo();
    FlashCtl_fillMemory32(Value, flashPtr, SEG_LEN / 4);
    FlashCtl_lockInfo();

    while(1)
    {
        // Set breakpoint to view memory
        __no_operation();
    }
}

    例程摘自库函数包里的例程。由例程可以方便我们理解库函数应用教程。首先通过指针标记要被操作的闪存块地址,之后设置系统的时钟系统,例程选择使用内部电阻模式的DCO,且不分频。闪存时钟配置,可以看到三个参数的意义,第一个,闪存工作的频率,第二个,闪存引用的时钟源频率,第三个参数是闪存使用的时钟源。后面就要解锁数据存储区,之后写入数据,写完要记得再次锁数据存储区。

    你学会了吗?欢迎大家一起讨论学习本科的感想,以及疑问,在帖子后面提出。试着根据例程修改,尝试例程中其他没有提到的API用法

本章作业
1.        根据MSP430i2040手册,查找VCORE管脚相关信息,并查找资料给出该管脚的作用,以及在使用中如何配置。
2.        查找MSP430i2040手册,确定闪存部分的地址,以及结合例程距离如何从首地址写入16个0xF0 (字节)。

楼主:
资料下载:
第三讲完整课件内容下载:

网友A:
先占个楼,后续更新。
问题:param. groupEnable = SD24_NOT_GROUPED; // No grouped分组是什么意思,大家可以认真阅读相关资料,积极探讨。

分组的意思是可以将ADC某些通道进行分组,具体的就是一种ADC采集工作模式。对每一组的通道进行统一设置,可以是在同一组的通道进行统一采集转换,可以是单次,也可以是连续采集和转换。

具体见手册相关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占个楼,后续更新。

太速度了。。

网友A:
够专业吧?

网友B:
已经第三期了,前排留名,持续关注中

网友C:
有一二讲的PDF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二讲的PDF吗?

第一、二讲的帖子里都附有pdf下载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二讲的帖子里都附有pdf下载

好的谢谢咯

网友D:
讲的不错,等我研究会SD24,这个不错,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一二讲的PDF吗?

在一楼,链接里面有第一二讲,然后在每讲的最后有相关PDF下载

网友E:
说明,那个是415=一个很大的数字是:4^15=……

网友F:
这次讲的内容很重要啊,模数转换和闪存读写。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说明,那个是415=一个很大的数字是:4^15=……

谢谢说明,一开始我就看糊涂了,现在明白了

网友G:
直接上24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一楼,链接里面有第一二讲,然后在每讲的最后有相关PDF下载

好的:)

网友G:
建议6楼重新排版一下,看着看着就错开看:lol:lol

网友G:
“与传统的ADC相比4通道过采样每个因子可以提高约6分贝或1位的信噪比”
这句的意思是4通道整体的同时采样么,还是单通道的优异?上文提及是4个独立的,这段整体不容易理解啊,得去补点知识了

网友H:
SD24转换一次所需时间时多少,实际应用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I:
第二弹还没赶上呢:'(我去补

网友J:
引用 楼主:
第五章  24-BitΣ-Δ模数转换器 5.1  本章引言    SD24模块由多达四个(注释:根据封装不同最多4个,也可以 ...

这个是msp430单片机自己带的AD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第五章  24-BitΣ-Δ模数转换器 5.1  本章引言    SD24模块由多达四个(注释:根据封装不同最多4个,也可以 ...

现在adi也生产cortex M3作为核心,ad和da同时存在的芯片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msp430单片机自己带的AD吗?

是的,比如MSP430AFE2x3就集成了三个独立的 24 位 ΣΔ A/D 转换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与传统的ADC相比4通道过采样每个因子可以提高约[/back ...

意思应该是4通道同时采样,4个独立的通道应该能配置成同时采样
这是数据手册上的介绍:

网友L:
先占楼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msp430单片机自己带的AD吗?

是的,24位的ad采样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adi也生产cortex M3作为核心,ad和da同时存在的芯片

是的,以前的430自带了10位或12位adc这款工业级芯片用了24位,提供了更高的精度

网友M:
引用 网友G:
“与传统的ADC相比4通道过采样每个因子可以提高约[/back ...

可以同时  通过编程实现    你看下图的 结构   就知道了  每个 通道 自己独立的 增益  独立的 AD核。通过把  SD24GRP  这个位  设置 为  1   就可以 进行同步转换

网友M:
引用 网友H:
SD24转换一次所需时间时多少,实际应用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这个AD的 积分非线性  去到正负%0.003  还要 加上 增益误差   不同的设置增益   增益误差 是不一样的。还要加上PSR,谐波抑制比,还有温漂。 所以说  实际精度还跟 个人的 设计有很大关系 。真正来说  一个24位的AD
能做到  有效位达到18位 就不错了。AD转换时间 ,还没有查到 具体的参数。

网友N:
引用 网友G:
“与传统的ADC相比4通道过采样每个因子可以提高约[/back ...

就是跟传统的该类型的ADC比,性能更强,可以理解为,本系列MCU采用了优化的模数转换外设。总之,就当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吧,反正比以前的好。

网友N:
引用 网友H:
SD24转换一次所需时间时多少,实际应用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采用了中断检测模数,你不用考虑一次的时间,什么时候转换完成,什么时候返回结果。不过应该不慢的,这里用了库函数,如果直接寄存器操作估计更快。实际速度,参考该系列用户手册,在第一课里面有下载。

网友N: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msp430单片机自己带的AD吗?

是的,430内置的外设。外设,并不一定是指的单片机外部的元器件设备,指的是,CPU核外的设备,可以集成在MCU内部

网友O:
关于数字格式(data format)和分组(group)的问题
1.数据格式
查看数据手册,已channel0 为例,看SD24CCTL0 Register可以知道,bit4为SD24DF,作用是选择data format
SD24 data format
0b = Offset binary(偏移二进制码)
1b = 2s complement(二进制补码)
偏移二进制码
 偏移二进制码(又叫移码)是在二进制码的基础上加一个偏移量得到的。n位二进制数±D讠的偏移二进制码为

  式中的2n乃就是偏移量。例如,一个3位二进制的数Di+110,则其相应的偏移二进制码为
其实偏移二进制码就是将补码的最高位取反

因此上面的介绍中说:Param具体成员SD24_initConverterAdvancedParam::dataFormat描述为数据格式,二进制或2的补码形式是错误的
2、分组
还是寄存器SD24CCTL0 Register
bit0为SD24GRP,作用
SD24 group. Groups SD24 channel with next higher channel. Not used for the last channel.
0b = Not grouped
1b = Grouped

其中模式Group of Channels, Single Conversion 以及Group of Channels, Continuous Conversion都是用到该位的
连续的SD24通道通过SD24GRP位可以组合在一起成为同步转换,将通道的SD24GRP位置位可以将它和下一个通道组合在一起。比如,将channel0 的SD24GRP位置位和channel1组合,此时channel1是主通道,通过该通道的SD24SC位使能或者禁止该组所有通道的转换。清除主通道的SD24SC位将会马上停止该组所有通道的转换。因此推荐在清除SD24SC位前读数据避免读到不准确的数据。
我个人感觉分组类似于多路AD转换时,先将各路数据锁存起来,然后所有路同时AD转换的功能,

网友O:
引用 网友G:
“与传统的ADC相比4通道过采样每个因子可以提高约[/back ...

原文是这么写的
With a conventional ADC, each factor-of-4 oversampling can improve the SNR by approximately
6 dB or 1 bit
. To achieve a 16-bit resolution out of a simple 1-bit ADC would require an impractical
oversampling rate of 415 = 1 073 741 824. To overcome this limitation, the sigma-delta modulator
implements a technique called noise-shaping—a feedback loop and integrators push the quantization
noise to higher frequencies, and thus much lower oversampling rates can achieve high resolutions
感觉翻译过来应该是4倍过采样可以提高信噪比6dB或者1位
对于一个Nbit ADC,SNR可由公式:SNR=6.02N+1.76dB得到
  如果将采样频率提高一个过采样系数k,即采样频率为kfs,FFT分析显示噪声基线降低了,SNR值未变,但噪声能量分散到一个更宽的频率范围。Σ-Δ转换器正是利用了这一原理,具体方法是紧接着1bit ADC之后进行数字滤波。大部分噪声被数字滤波器滤掉,这样,RMS噪声就降低了,从而一个低分辨率ADC,Σ-Δ转换器也可获得宽动态范围。
一个1bit ADC的SNR为7.78dB(6.02+1.76),每4倍过采样将使SNR增加6dB,SNR每增加6dB等效于分辨率增加1bit。这样,采用1bit ADC进行64倍过采样就能获得4bit分辨率;而要获得16bit分辨率就必须进行4^15倍过采样,这是不切实际的。Σ-Δ转换器采用噪声成形技术消除了这种局限,每4倍过采样系数可增加高于6dB的信噪比。

Σ-Δ调制器包含1个差分放大器、1个积分器、1个比较器以及1个由1bit DAC(1个简单的开关,可以将差分放大器的反相输入接到正或负参考电压)构成的反馈环。反馈DAC的作用是使积分器的平均输出电压接近于比较器的参考电平。调制器输出中"1"的密度将正比于输入信号,如果输入电压上升,比较器必须产生更多数量的"1",反之亦然。积分器用来对误差电压求和,对于输入信号表现为一个低通滤波器,而对于量化噪声则表现为高通滤波。这样,大部分量化噪声就被推向更高的频段。和前面的简单过采样相比,总的噪声功率没有改变,但噪声的分布发生了变化。
这就是原文提到的:为了克服这个限制,Σ-Δ制器实现的技术称为噪声整形,由于一个实施的反馈环技术和集成的量化噪声被推动到更高的频率,因此低得多的过采样率足以达到高的分辨率。

  现在,如果对噪声成形后的Σ-Δ调制器输出进行数字滤波,将有可能移走比简单过采样中更多的噪声。这种调制器(一阶)在每两倍的过采样率下可提供9dB的SNR改善。     在Σ-Δ调制器中采用更多的积分与求和环节,可以提供更高阶数的量化噪声成形。例如,一个二阶Σ-Δ调制器在每两倍的过采样率下可改善SNR 15dB。

网友B:
根据图5.2内部应该有7个通道的ADC,其中通道0~5是测量外部信号用,通道6是测量温度传感器模块的。
输入通道可以选择模拟通道和温度通道,选择温度通道话只有一个,如果选模拟通道具体选择那个呢?0~5?
inputChannel = SD24_INPUT_CH_ANALOG; // Input from analog sig对这个sd24通道选择不太懂

网友O:
引用 网友B:
根据图5.2内部应该有7个通道的ADC,其中通道0~5是测量外部信号用,通道6是测量温度传感器模块的。
输入通道 ...

是不是这里一个converter对应一个channel,选好了converter就确定了channel了呢?
不过这里converter只有4个可以选择,而模拟通道有6个,这有点矛盾啊

网友P:
24位的AD啊,太强大了。这个教程真不错,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意思应该是4通道同时采样,4个独立的通道应该能配置成同时采样
这是数据手册上的介绍:
...

那这样优势在哪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M:
可以同时  通过编程实现    你看下图的 结构   就知道了  每个 通道 自己独立的 增益  独立的 AD核。通过 ...

我的意思是他的优势那块,没搞明白

网友G:
引用 网友N:
就是跟传统的该类型的ADC比,性能更强,可以理解为,本系列MCU采用了优化的模数转换外设。总之,就当是王 ...

关键就是这句优势。。。。。糊涂了:L:L

网友G:
引用 网友H:
SD24转换一次所需时间时多少,实际应用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时间相比以前的430估计应该增加好多,有待查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根据图5.2内部应该有7个通道的ADC,其中通道0~5是测量外部信号用,通道6是测量温度传感器模块的。
输入通道 ...

第一个问题,模拟通道就是0到5中间的一个,第二个问题给你截图

网友G:
引用 网友O:
是不是这里一个converter对应一个channel,选好了converter就确定了channel了呢?
不过这里converter只有 ...

你把两个概念弄混喽;P;P;P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根据图5.2内部应该有7个通道的ADC,其中通道0~5是测量外部信号用,通道6是测量温度传感器模块的。
输入通道 ...

@;@ 看图

很简单了吧: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G:
@hanzhenfei;@feiting94 看图

网友K:
教程中有讲“平均值可增加转换的信噪比性能”,“4通道过采样每个因子可以提高约6分贝或1位的信噪比”
Σ-Δ型ADC的优势:分辨率较高,高达24位;转换速率高,高于积分型和压频变换型ADC;价格低;内部利用高倍频过采样技术,实现了数字滤波,降低了对传感器信号进行滤波的要求。

网友K:
之前在其它单片机上接触到的基本上都是SAR型ADC,在这篇教程中接触到Σ-Δ型ADC,找了一些关于ADC种类的相关资料。
1.逐次逼近型
逐次逼近型ADC是应用非常广泛的模/数转换方法,它包括1个比较器、1个数模转换器、1个逐次逼近寄存器(SAR)和1个逻辑控制单元。它是将采样输入信号与已知电压不断进行比较,1个时钟周期完成1位转换,N位转换需要N个时钟周期,转换完成,输出二进制数。这一类型ADC的分辨率和采样速率是相互矛盾的,分辨率低时采样速率较高,要提高分辨率,采样速率就会受到限制。

优点:分辨率低于12位时,价格较低,采样速率可达1MSPS;与其它ADC相比,功耗相当低。

缺点:在高于14位分辨率情况下,价格较高;传感器产生的信号在进行模/数转换之前需要进行调理,包括增益级和滤波,这样会明显增加成本。

2.积分型ADC
积分型ADC又称为双斜率或多斜率ADC,它的应用也比较广泛。它由1个带有输入切换开关的模拟积分器、1个比较器和1个计数单元构成,通过两次积分将输入的模拟电压转换成与其平均值成正比的时间间隔。与此同时,在此时间间隔内利用计数器对时钟脉冲进行计数,从而实现A/D转换。

积分型ADC两次积分的时间都是利用同一个时钟发生器和计数器来确定,因此所得到的D表达式与时钟频率无关,其转换精度只取决于参考电压VR。此外,由于输入端采用了积分器,所以对交流噪声的干扰有很强的抑制能力。能够抑制高频噪声和固定的低频干扰(如50Hz或60Hz),适合在嘈杂的工业环境中使用。这类ADC主要应用于低速、精密测量等领域,如数字电压表。

优点:分辨率高,可达22位;功耗低、成本低。

缺点:转换速率低,转换速率在12位时为100~300SPS。

3.并行比较A/D转换器
并行比较ADC主要特点是速度快,它是所有的A/D转换器中速度最快的,现代发展的高速ADC大多采用这种结构,采样速率能达到1GSPS以上。但受到功率和体积的限制,并行比较ADC的分辨率难以做的很高。

这种结构的ADC所有位的转换同时完成,其转换时间主取决于比较器的开关速度、编码器的传输时间延迟等。增加输出代码对转换时间的影响较小,但随着分辨率的提高,需要高密度的模拟设计以实现转换所必需的数量很大的精密分压电阻和比较器电路。输出数字增加一位,精密电阻数量就要增加一倍,比较器也近似增加一倍。

并行比较ADC的分辨率受管芯尺寸、输入电容、功率等限制。结果重复的并联比较器如果精度不匹配,还会造成静态误差,如会使输入失调电压增大。同时,这一类型的ADC由于比较器的亚稳压、编码气泡,还会产生离散的、不精确的输出,即所谓的“火花码”。

优点:模/数转换速度最高。

缺点:分辨率不高,功耗大,成本高。

4.压频变换型ADC
压频变换型ADC是间接型ADC,它先将输入模拟信号的电压转换成频率与其成正比的脉冲信号,然后在固定的时间间隔内对此脉冲信号进行计数,计数结果即为正比于输入模拟电压信号的数字量。从理论上讲,这种ADC的分辨率可以无限增加,只要采用时间长到满足输出频率分辨率要求的累积脉冲个数的宽度即可。

优点:精度高、价格较低、功耗较低。

缺点:类似于积分型ADC,其转换速率受到限制,12位时为100~300SPS。

5.∑-Δ型ADC
∑-Δ转换器又称为过采样转换器,它采用增量编码方式即根据前一量值与后一量值的差值的大小来进行量化编码。∑-Δ型ADC包括模拟∑-Δ调制器和数字抽取滤波器。∑-Δ调制器主要完成信号抽样及增量编码,它给数字抽取滤波器提供增量编码即∑-Δ码;数字抽取滤波器完成对∑-Δ码的抽取滤波,把增量编码转换成高分辨率的线性脉冲编码调制的数字信号。因此抽取滤波器实际上相当于一个码型变换器。

优点:分辨率较高,高达24位;转换速率高,高于积分型和压频变换型ADC;价格低;内部利用高倍频过采样技术,实现了数字滤波,降低了对传感器信号进行滤波的要求。

缺点:高速∑-△型ADC的价格较高;在转换速率相同的条件下,比积分型和逐次逼近型ADC的功耗高。

6.流水线型ADC
流水线结构ADC,又称为子区式ADC,它是一种高效和强大的模数转换器。它能够提供高速、高分辨率的模数转换,并且具有令人满意的低功率消耗和很小的芯片尺寸;经过合理的设计,还可以提供优异的动态特性。

流水线型ADC由若干级级联电路组成,每一级包括一个采样/保持放大器、一个低分辨率的ADC和DAC以及一个求和电路,其中求和电路还包括可提供增益的级间放大器。快速精确的n位转换器分成两段以上的子区(流水线)来完成。首级电路的采样/保持器对输入信号取样后先由一个m位分辨率粗A/D转换器对输入进行量化,接着用一个至少n位精度的乘积型数模转换器(MDAC)产生一个对应于量化结果的模/拟电平并送至求和电路,求和电路从输入信号中扣除此模拟电平。并将差值精确放大某一固定增益后关交下一级电路处理。经过各级这样的处理后,最后由一个较高精度的K位细A/D转换器对残余信号进行转换。将上述各级粗、细A/D的输出组合起来即构成高精度的n位输出。

优点:有良好的线性和低失调;可以同时对多个采样进行处理,有较高的信号处理速度,典型的为Tconv<100ns;低功率;高精度;高分辨率;可以简化电路。

缺点:基准电路和偏置结构过于复杂;输入信号需要经过特殊处理,以便穿过数级电路造成流水延迟;对锁存定时的要求严格;对电路工艺要求很高,电路板上设计得不合理会影响增益的线性、失调及其它参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根据图5.2内部应该有7个通道的ADC,其中通道0~5是测量外部信号用,通道6是测量温度传感器模块的。
输入通道 ...

让我轻轻地告诉你,你的这个问题,你需要查看具体型号手册,查看不同的封装,你会发现,不同封装,封装进去的ADC通道量是不同的,在MSP430i2040系列里,有封装三个的,也有封装进去4个的,因此外部的ADC通道入口是不确定的,但是系统核心模块设计时候提供的最大值是7个,其中一个是内置温度传感器接口,对外设计的接入能力最大是4个,另外的两个通道是为其他功能,具体是几个可用,根据所选型号和封装来确定。

网友Q:
例程中没有涉及到滤波算法吧

网友R:
吼吼430新手围观!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我的意思是他的优势那块,没搞明白

同步数据采样  就是  优势   ,同步数据采样的 AD   单单一个AD  都比 这个CPU贵 。同步数据采样在很多场合是需要用到的,特别 是在电力系统中 ,相当有用。  还有就单单一个通道来说  (其实这个是 AD转换内核的优势),他的优势 就是 信噪比  别的同样的  24位AD  提高了(相对于CPU来说,AD公司的专门 AD比它的 好不少, 信噪比)。

网友M:
引用 网友O:
是不是这里一个converter对应一个channel,选好了converter就确定了channel了呢?
不过这里converter只有 ...

converter  相当于 AD转换的内核  ,通道对应的是模拟输入, 但是converter 选择那一个通道进行转换,使用者可以通过编程 寄存器来实现, 相当于在  converter 之前 有个多路模拟开关跟channel 是连接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根据图5.2内部应该有7个通道的ADC,其中通道0~5是测量外部信号用,通道6是测量温度传感器模块的。
输入通道 ...

你仔细看 这个系列的通道选择寄存器  你就会明白    所谓的 通道选择 寄存器    其实 就真正的 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转换器  只能选择一个外部通道,就是说  转换器0  只能选择A0  通道。 现在  所有的 这个系列的430  最多就只有 4 对  外部通道。

网友M:
      MSP430I23xxx 系列  SD24 功能小分解。 SD24  AD转换功能功能的强大 大家可以看介绍就行了。下面专门针对读者两个比较困惑的问题发表一下。
        第一个是 输入通道 跟转换器之间的关系。一看  介绍  ,此 AD有4个独立的AD转换核心 还每个converter都可以通过 SD24INCHx
(x代表1,2,3,4.   ,4个converter的输入通道选择寄存器)来选择不同的输入通道。 如下图红色方框圈住的就是输入通道控制寄存器SD24INCTLX
其中的三个位(SD24INCHx)。

大家 看到这里  就会想, 哇塞 好多AD口啊  ,4个converter  通过SD24INCTLX 的三个位来切换,就有4X8=32 个模拟输入通道哦(可能还有别的想法,或者4个converter可以随意接到这上面的8个通道的 任何一个)。但是  事实个这个是有50%的误差的 ,为什么是百分之50呢。就是分开模拟输入通道与 温度传感器通道来说的。  对 温度传感器通道来说(温度传感器通道在第六通道),确实是这样子的 ,就是4个converter 都可以分别选择到温度传感器这个通道上。(能不能一起选,没试过,现实使用我估计也没人这么用法)。但是模拟输入通道,就不是这个样子的了,前面6个模拟输入通道选择(实际上这个系列的MCU 根本就没有6对模拟输入 我暂时看的这个系列的所有CPU,最多只有4对),应该是说跟各个converter绑定在一起的 。 举个例子说明下,  比如说你选择了converter0,那么不管你选择那个通道(0,1,2,3,4,5,除了第六个是连接内部温度传感器的外)。你实际的物理模拟输入通道 ,只会是A0.0。  证据在那里呢?看 MSP430i2xx Family user guide的SD24部分的  输入控制寄存器SD24INCTLX(x代表0,1,2,3)中的输入通道控制寄存器位 ,大家看红色圈圈圈住的  是不是都是指向同一个模拟通道啊 ?!  所以 ,在编程之中 ,就只有SD24_INPUT_CH_ANALOG 与SD24_INPUT_CH_TEMPERATURE这两个参数的区分,并不区分输入的 1,2,3,4,5通道。用户选中相对的converter之后,只要确定是模拟输入 还是温度输入就行了。

第二个功能 就是此AD的  分组功能。此功能在通道控制寄存器的第1位上(SD24GRP)。所以,param的第三个成员参数,就是为了设置这个位的。 把4个converter 分组有什么好处呢?正常我们控制AD的时候,都是一个一个的控制 ,就是一个一个通道的分别分时采集。SD24分组后,就可以同时同步的进行不同的通道或者说 不同的converter进行同步的采集。分组就是为了实现这个同步采集的的功能。在分组中 ,只需要对其中一个converter进行转换,那么跟他一组的 converter 也会同步进行转换。这就是所谓的同步数据采集。 举个例子:假如你把4个converter 都弄成了同一组,那么你只需要对第四个converter进行控制转换,其它的三个converter就会同时跟着进行自动转换了,不用对每一个converter都进行一次SD24_startConverterConversion的操作。

网友B:
举个例子说明下,  比如说你选择了converter0,那么不管你选择那个通道(0,1,2,3,4,5,除了第六个是连接内部温度传感器的外)。你实际的物理模拟输入通道 ,只会是A0.0。

楼上any分析的很透彻。 图上也确实是这样的。

这是chanel 1的图,   A1.0+, A1.0-   对应的都是    000  to 101.
看了下用户手册   SD24INCHx 选择  :A0.0+,A0.0- ;A1.0+,A1.0- ; A2.0+, A2.0- ;A3.0+, A3.0- 对应的都是 000 to 101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msp430单片机自己带的AD吗?

是的,这是这个系列单片机的特色

网友B:
引用 网友M:
你仔细看 这个系列的通道选择寄存器  你就会明白    所谓的 通道选择 寄存器    其实 就真正的 只有两个 ...

是的,现在明白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M:
这个AD的 积分非线性  去到正负%0.003  还要 加上 增益误差   不同的设置增益   增益误差 是不一样的。还 ...

先不说精度,不知道稳定性如何?用过SD16,确实是能稳定的获得16bit采样结果。
SD24是对SD16的改进,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T:
引用 楼主:
详解void FlashCtl_eraseSegment (uint8_t  *flash_ptr)  擦除单个闪存块段。  对于像 MSP430i204x 的MCU, ...

指针,写程序这么久,指针用的还是很烂。写个程序一直一直绕开指针,能不用聚不用。必须用也不用。到现在还是不会用。
技术高,再来个指针的专题吧。不要复制的长篇大论,要你自己理解,你的应用经验。

网友G:
回复错误:L

网友G:
引用 网友T:
指针,写程序这么久,指针用的还是很烂。写个程序一直一直绕开指针,能不用聚不用。必须用也不用。到现在 ...

你去搜下“七个指针”,简单明了;P

网友G:
引用 网友M:
你仔细看 这个系列的通道选择寄存器  你就会明白    所谓的 通道选择 寄存器    其实 就真正的 只有两个 ...

看官方资料,可以最多达到7个,不是4个,并且各个寄存器也是有的,7个,可以查看头文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S:
先不说精度,不知道稳定性如何?用过SD16,确实是能稳定的获得16bit采样结果。
SD24是对SD16的改进,不知 ...

实际效果,有待作者给大家验证下;P;P

网友B:
我查了下,目前i系列的mcu只有i202x,i203x,i204x,i204x最多也只有4个chanel sd24转换器,a0.0~a3.0。最多达7个可能为以后预留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G:
你去搜下“七个指针”,简单明了

这个“七个指针”真没找到,谢谢楼上

网友M:
引用 网友G:
看官方资料,可以最多达到7个,不是4个,并且各个寄存器也是有的,7个,可以查看头文件 ...

你看用户指南SD24  输入控制寄存器  就知道了  是有7个  不过 其实 就两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T:
指针,写程序这么久,指针用的还是很烂。写个程序一直一直绕开指针,能不用聚不用。必须用也不用。到现在 ...

:lol
悄悄的告诉你,我指针学的还真不差,不过那些偏门的,我不懂,起码应用上的,我都还行。

网友M:
引用 网友T:
这个“七个指针”真没找到,谢谢楼上

估计你用百度搜索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M:
你看用户指南SD24  输入控制寄存器  就知道了  是有7个  不过 其实 就两个

查了下,现在2个,3个,4个的TI各出了两个型号,4个以上的还没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悄悄的告诉你,我指针学的还真不差,不过那些偏门的,我不懂,起码应用上的,我都还行。 ...

指针每次最折腾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指针每次最折腾人了

你就记得取地址就行了,就是个门牌号。

网友U:
msp430 flash 的Main memory(64Kbyte) 即可以存代码,又可以做为eeprom使用,我怎样才能知道哪个地址里面存的是代码,哪个地址里面是我当做EEPROM可以使用的呢?我在写程序的时候,该怎样去指定地址?xiexie

网友V:
引用 网友U:
msp430 flash 的Main memory(64Kbyte) 即可以存代码,又可以做为eeprom使用,我怎样才能知道哪个地址里面存 ...

一般注存储器存放代码,信息存储器可当做EEPROM存放数据,也可以自己定义要存放的地,自定义存放代码的地址就要通过修改Linker文件来进行了或者CCS下的CMD文件。

网友U:
引用 网友V:
一般注存储器存放代码,信息存储器可当做EEPROM存放数据,也可以自己定义要存放的地,自定义存放代码的地 ...

哦哦

网友M:
引用 网友E:
你就记得取地址就行了,就是个门牌号。

指针  是 神髓啊  亲!

网友M:
引用 网友V:
一般注存储器存放代码,信息存储器可当做EEPROM存放数据,也可以自己定义要存放的地,自定义存放代码的地 ...

代码 都是默认从低地址往后放得  , 你想把 东西放在 main flash的话  得算一算 你实际程序用了多大空间,然后就往  剩下的 flash  里面 写  ,当然了 ,要房子啊单独的一个段里面哦  , 要不一擦除 就把你程序 都干掉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E:
你就记得取地址就行了,就是个门牌号。

指针我一般用数组代替,想尽一切办法绕开指针。到现在直接不懂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M:
估计你用百度搜索吧?

不用百度用什么?谷歌不是不能用么

网友W:
集成24 Bit ADC的MCU,不多见,赞一个,本身24位的ADC芯片价格不便宜,再集成到MCU里,应该说技术还是比较牛.

网友X:
仿真器可以用LaunchPad G2553板子上的仿真器吗?谢谢@xlhtracy

楼主:
引用 网友X:
仿真器可以用LaunchPad G2553板子上的仿真器吗?谢谢@xlhtracy

可以

网友M:
引用 网友T:
不用百度用什么?谷歌不是不能用么

google啊  必须的  想办法出去

网友Y:
Σ-Δ模数转换器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4xw7Ax5N8-gxUXtYdlCq5Nq57NX
这里讲得还挺详细的

更正:
经@数码小叶的反馈,我已验证,以上链接确实打不开,现作出声明,并对给大家带来的不便道歉。
我把此文档下载下来以附件形式上传,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网友Z:
注册了好久了,没来看,今天登陆一看,竟然有这么好的活动,先占个位置看看再说。

网友W:
TI官网上一篇工业应用的文档<多传感器现场发送器解决方案>,涉及了24位ADC.

网友Z:
      楼主讲的详细明白,清晰易懂,比直接看英文的那个好多了,英文的顺序乱七八糟的。还有结合例程可以很容易理解SD24模块的使用方法,例程给出了几种常用方法。另外我没有看楼主教程时候,我还以为SD24是个SD卡控制器呢,原来不是,是个ADC。
      例程文件1,根据描述知道,这是个按组连续转换。组分贝是0,1,2三个通道组在一起,转换完成后触发中断。ACLK = 32kHz, MCLK = SMCLK = Calibrated DCO = 16.384MHz, SD_CLK = 1.024MHz,这个完全可以根据前两课的内容搞定。很简单,前两节课讲的非常好,一看就懂。根据主函数,可以知道,第一部还是通过    WDT_hold(WDT_BASE);关闭看门狗,因为这里不用它。接下来就是要配置参考电压,这里选了内部的,在CCS里可以弹出来选项,很方便,不用死记,其实也没什么,就那两三种嘛。下面就是配置组员--3个通道的配置,仔细看,会发现     SD24_initConverterAdvancedParam param = {0};这句就写了一次,后面紧跟着3个通道的配置,也就是说这个结构体变量是供3个配置函数分别使用的,当配置完通道0,那么就写入到高级配置里,之后再次配置这个结构体变量,当然这次是为通道1配置的,同样结束写入高级配置函数,我们看到0和1配置一样的,而在配置通道2的时候,就不同了,这里参数显示是非分组,也就是不跟前两个作为一个队列,大概这个意思吧。其他都一样,同样写入高级配置。我们发现高级配置其实就是跟着结构体初始化函数的。因为通道2要采用中断,毕竟在初始化参数时候是不启动相关的中断功能的,这里才开始对通道2启动中断使能。也就是转换中断,延时一下,稳定好内部的参考电压,因为这个时候才启动相关的参考电路。毕竟430是超低功耗的,也就体现这里,不用的模块统统自动关闭的。
现在可以开始启动转换通道2了。后面的中断函数头,可以照葫芦画瓢了,不同的编译软件选择不同的开头。后面都是一样的,我们看到当发生中断时候就启动了读取转换结果的程序。

网友Z:
闪存控制器这个应该比较简单的。
库函数做的好,版主讲的也比较明白。特别是那个例程也很简单。
首先这个要根据选择的芯片具体型号确定内存空间,然后通过宏定义确定个开头,还有段长度,或者说是块长度。
关于这个东西都是要指针开头的,我记得电脑上的C语言编程,关于存储文件读写的,也是个*FILE 指针操作。
    uint32_t *flashPtr = (uint32_t *)SEGSTART;这里就是这句打头的,获取开头的地址传递给指针flashPtr.
之后一如既往的关闭看门狗。
下面就是要配置时钟了,因为后面要配置闪存的时钟。所以这里肯定要开头配置系统时钟,默认选择内置电阻模式就行了,这个直接就是16.384MHz.轻松获取标准时钟信号就靠它了。
配置完时钟初始化信号,当然不分频,默认保持16.384,
下面就可以配置闪存时钟了,这里选择了390KHz,要填入具体的数字,1K=1024B ,所以这里填入了390095,第二个参数就是系统时钟,刚才没有分频所以还是16384000,第三个直接FLASHCTL_MCLK.
解锁信息存储区,教程讲的明白,要操作必须解锁。之后通过填充函数,把前面定义的常数Value通过指针flashPtr,按照4个一队方式写入到指定的地址头。之后锁定信息区。
简单易懂。根据自己需要还可以写入某个地址的东西,这个需要传递过去地址,不是值。

网友N:
那个是VCORE是指的内核电压,也就是内核工作的电压,应该不是输入引脚,可能是对外就是给个测量用的,一般接个470pF电容接地,大概一般用不到,也可以连接ADC,用于自检内压是否正常。一般别乱动,我先找找资料啊,回头再说。

网友AA:
你怎么能确定电容接地就可以做到呢, 主要是提供一个测试电压吗

网友X:
就单片机而言,完全可以做成一块24位AD芯片,然后做好串口或者SPI,当作一块可以串行传输数据的AD,价格低,性价比高

网友AB:
占个楼啊

网友AB:
普及一下过采样技术吧,
可采用过采样技术。
    过采样技术是一种以牺牲采样速度来提高ADC分辨率的技术。如果单片机的12位AD,每秒采集10个数据,即采样率为:10/秒。根据过采样技术,每提高1位ADC分辨率,需要增加4倍的采样率。从12位AD提高到14位AD,一共提高了2位,所以需要把采样率提高2 * 2 * 2 * 2 = 16倍。原来在100mS之内只采集一个数据,现在需要在100mS之内采集16个数据了。然后,我们把这16个数据累加,再把累加值右移2位,这样就得到过采样之后的14位ADC。
    需要注意的是,过采样技术会限制输入信号的频率。根据采样定律,采样率最少是输入信号的2倍才能将信号还原。当需要提高n位的ADC分辨率时,采样率又得提高4*n倍。单片机的12位ADC的最高采样率为1MHz,如果要达到14位的ADC分辨率,那么输入信号的频率就不能超过:1M/2/15 = 31.25KHz。
    最后提醒:分辨率的提升到14位并不是精度也能提升14位。

网友AB:
这个转换支持DMA么???

网友AC:
msp430的24位ADC精度确实相当不错,其他单片机里没见过这么高精度的,就是不知道采样速度怎么样,适不适合快速的交流采样和计算。

网友W:
VCORE is for internal use only. No external current loading is possible. VCORE should only be connected to the recommended capacitor value.Recommended capacitor is 470 nF.

网友W:
Flash Memory
The flash memory can be programmed through the Spy-Bi-Wire or JTAG port, or in-system by the CPU.
The CPU can perform single-byte and single-word writes to the flash memory. Features of the flash
memory:
• Flash memory has n segments of main memory and one segment of information memory.
• Segment size is 1KB for both main memory and information memory.
• Segments 0 to n in main memory can be erased in one step, or each segment may be individually
erased.
• Information memory segment can be erased separately or as a group with main memory segments 0
to n.
• Information memory segment contains calibration data. After reset, information memory segment is
protected against programming and erasing. It can be unlocked but care should be taken not to erase
this segment if the device-specific calibration data is required.

网友G:
引用 网友Y:
Σ-Δ模数转换器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4xw7Ax5N8-gxUXtYdlCq5Nq57NX
这里讲得还挺详细的 ...

貌似你的链接不全,打不开:D:D:D

网友:
引用 网友G:
貌似你的链接不全,打不开

刚刚试了一下,确实打不开,真的是不好意思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次我把文件下载了,直接传附件,供有兴趣的朋友下载。
谢谢你的反馈@数码小叶!

网友AD:
指针可以这样理解,一个指针涉及两个对象,该指针本身和它被指的对象

网友AE:
这个flash控制器是针对哪中flash而言的?
能否作为处理器的启动代码的存储器呢?
如果能,那使用这些flash控制函数,怎么实现处理器的启动呢?是一个是那么样的写入的过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指针可以这样理解,一个指针涉及两个对象,该指针本身和它被指的对象

还可以理解成门牌号,我不能把房间带过去给你,但是可以给你门牌号,让你很快找到房间,我也可以给很多人这个门牌号,大家都能找到这个房间,然后存东西取东西,

网友AE:
我说一下我对API驱动库函数的理解,不知道是不是准确?
:各种函数的组合使用实现所需要的较为实际的用途,各个API函数实现了基本的功能操作。由基本操作构建实际中的用途,有点类似cpu中RISC的意思。
比如说要实现cpu的bootloader,可能就是各flash控制器的API函数、时钟系统的API函数等驱动库函数的组合。

但是怎么组合是设计者自己的思想了,若对硬件结构熟悉,是不是写出的代码可以执行的很快,bug也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6.3  例程
#include "driverlib.h"
// Address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Flash Information Segment#define ...

VCORE是内核电压监管引脚,不支持外加负载,不能输出电流,仅供内核使用,用于监测内核电压,了解内核工作状态。配置上,外接470nF电容到地。

网友AE:
引用 网友H:
SD24转换一次所需时间时多少,实际应用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转换一次的时间应该和转换模式、通道选择、数据格式、延时设置、过采样率、增益等有关,不太能够情况下所需的时间应该不一样。
理论上,精度是24位的,至于实际应用的精度就不是很清楚了,但是知道这个参数有没有很大的意义呢?理论上的值知道了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网友H:
精度是24位的,至于实际应用的精度就不是很清楚了,但是知道这个参数有没有很大的意义呢?理论上的值知道了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选AD时都要看这个参数,实际应用注意相关事项,其转换精度实际上不会相差太远哦!

网友AF:
以前在学校用过430系列的单片机,确实是挺不错的单片机呢,记得那时候还没有i系列吧。正好最近做项目查资料看到这个了,我就来说两句好了。曾经做项目用过TI的ADS131,也是Sigama Deta的24位AD,最近比较忙,没时间学这个新单片机了。i系列居然可以库函数操作了,点个赞
我来的讲一讲ΣΔ的原理吧,因为当时用这个的时候也挺困惑的,和普通AD不一样,多了很多新的词汇。调制器啊,抽取滤波器什么的。也便于大家理解Σ-ΔADC原理吧,用起来也更明白一点。大部分是出于自己的理解,小部分解释起来太裹人,就copy的啦,大家参考着看一看吧。
———————————————————分割线—————————————————
Sigma-Delta ADC的基本工作原理:
ADC先对信号进行过采样,再然后用负反馈网络对量化的噪声进行低频衰减,对高频噪声进行放大,从而把大部分噪声功率整形到信号频带之外,最后用数字滤波器滤除带外噪声,达到提高精度的目的。
这样说来其实也很难理解,接下来还得讲一讲其他的一些基本概念。

基本流程:
输入模拟信号——>抗混叠低通滤波器——>Σ-Δ调制器——>数字低通滤波器(数字抽取滤波器)——>输出数字信号

抗混叠滤波器:
作用是抑制输入信号中超过奈克斯特频率的高频噪声,避免输出信号被混叠进来的高频信号干扰。

过采样:
MCU要想处理模拟信号,ADC必须要将输入的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而要想转换为数字信号,就必须要经过量化和编码,由于数字信号是离散的,所以必定会引入误差,量化误差也称作量化噪声。我们知道,要想使量化噪声的功率密度越小,也就是高的信噪比,我们要么提高采样频率f,要么增加分辨位数n。而当提高采样频率时,就相当于提高了AD的分辨率,Σ-Δ ADC就是通过提高采样频率的方法来增强信噪比,称为过采样法。这样就解释了什么是过采样。

Σ-Δ调制器(作用是噪声整形)
如果在过采样的同时还能够对量化噪声的分布做出改变,使其与所采信号所在的频带分离开来,那么通过频域铝箔就能够有效出去量化噪声,进一步提高信噪比,进一步的提高采样精度,这种方式称为噪声整形,在Σ-Δ ADC中,噪声整形是通过Σ-Δ调制来实现的。
简单来说,调制器对输入有低通作用,对量化噪声具有高通作用,将量化噪声集中到了输出的高频带内,改变了噪声的频域分布,也就实现了噪声整形。所以说调制器是Σ-Δ ADC的关键。
对于整形之后的输出,( 0--fs/2)内的低频带内是有用的信号,高频部分(fs/2—Kfs/2)是量化噪声,通过数字低通滤波器,可以有效滤除量化噪声,从而提高信噪比。(fs是采样频率)

数字低通滤波器(数字抽取滤波器):
一般地,为了便于传输和存储,在无混叠情况下能够还原原始信号,会对滤波之后的输出信号从过采样频率Kfs降低到奈奎斯特频率fs。这里的数字低通滤波器采用的是数字抽取滤波器,这种滤波器通过对输入的每M个数据抽取一个的重采样方法,使输出速率低于原来的过采样速率,选择合适的M,就可以得到高信噪比又满足频率条件的输出信号。在相同的过采样速率Kfs条件下,M越大,滤波半径(Kfs/(2M))越小,噪声滤除越明显,信噪比就越高。

网友H:
第一问截图:

网友AG:
          SD24 模块 24-BitΣ-Δ模数转换器,听起来就比较高大上,24位那采样精度的确很高,而且还采用二阶Σ-Δ架构, 实现一个16位分辨率的一个简单的1ADC需要过采样率为4^15 = 1.073.741.824,这是不切实际的,那实际应该是什么样呢?

网友AG: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msp430单片机自己带的AD吗?

msp430单片机 一般都会自带片上AD ,  24-BitΣ-Δ模数转换器 应该也是系统片上外设,不会还要自己去搭建一个这样的模数转换器

网友AG:
引用 网友J:
现在adi也生产cortex M3作为核心,ad和da同时存在的芯片

是的,但也不是一定要用cortex M3作为核心 ,在msp430F169就同时有片上AD 和DA

网友AG:
引用 网友K:
意思应该是4通道同时采样,4个独立的通道应该能配置成同时采样
这是数据手册上的介绍:
...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SD24模块由多达四个独立的Σ-Δ模数转换器构成。应该就是说每个都是可独立工作的,所以应该能够同时工作

网友AG:
    我觉得能够多通道同时转换,对与之前的430单片机而言单通道循环转换,同样的情况下,效率更高,转换更加准确

网友AH:
非常详细,支持,顶起。

网友AH:
可以移植ucos系统吗?谢谢。

网友AH:
该开发环境有软件最小系统吗?ucos或者fros等?谢谢。

网友AG:
         对于 选择参考REF是内置参考电压,还是选择外置参考电压。
        我想到一种方法就是都选,而且确保内部外部参考电压一样,通过内外采集的转换的结果比较,看看偏差么样,如果是自己给的一个固定的被采样的电压之,那就更好,可以通过此方法确定,内外采样的准确度。
   //  SD24_init(SD24_BASE, SD24_REF_INTERNAL);
// SD24_init ( (SD24_BASE,SD24_REF_EXTERNAL );

//这里假设给定一个被采样的电压为1.5V
#define    RealResults     (1.5)

unsigned long  SD24_Conversion_Results(uint8_t referenceSelect);

void mian(void)
{
     unsigned long results1,results2;
      results1=SD24_Conversion_Results( SD24_REF_INTERNAL);
      results2=SD24_Conversion_Results( SD24_REF_EXTERNAL);
      //后面就是简单的比较转换后与实际的值的偏差
     // 当然需要多长测试比较,才好确定

}

unsigned long  SD24_Conversion_Results(uint8_t referenceSelect)
{
SD24_init(SD24_BASE, referenceSelect); // Select internal REF
SD24_initConverterAdvancedParam param = {0};
param. converter = SD24_CONVERTER_2; // Select converter
param. conversionMode = SD24_SINGLE_MODE; // Select single mode
param. groupEnable = SD24_NOT_GROUPED; // No grouped
param. inputChannel = SD24_INPUT_CH_ANALOG; // Input from analog signal
param. dataFormat = SD24_DATA_FORMAT_2COMPLEMENT; // 2’s complement data format
param. interruptDelay = SD24_FOURTH_SAMPLE_INTERRUPT; // 4th sample causes interrupt
param. oversampleRatio = SD24_OVERSAMPLE_256; // Oversampling ratio 256
param. gain = SD24_GAIN_1; // Preamplifier gain x1
SD24_initConverterAdvanced(SD24_BASE, ¶m);
delay cycles(0x3600); // Delay for 1.5V REF startup
SD24_startConverterConversion(SD24_BASE,SD24_CONVERTER 2); // Set bit to start conversion
// Poll interrupt flag for channel 2
while( SD24_getInterruptStatus(SD24_BASE, SD24_CONVERTER_2,SD24_CONVERTER_INTERRUPT) == 0 );
results = SD24 getResults(SD24_BASE,SD24_CONVERTER_2); // Save CH2 results (clears IFG)
  return  results;
}

网友AG:
配置SD24 转换器——高级配置,确实非常重要,可依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要求,配置相应的参数
  SD24_initConverterAdvancedParam param = {0};
param. converter = SD24_CONVERTER_2; // Select converter
param. conversionMode = SD24_SINGLE_MODE; // Select single mode
param. groupEnable = SD24_NOT_GROUPED; // No grouped
param. inputChannel = SD24_INPUT_CH_ANALOG; // Input from analog signal
param. dataFormat = SD24_DATA_FORMAT_2COMPLEMENT; // 2’s complement data format
param. interruptDelay = SD24_FOURTH_SAMPLE_INTERRUPT; // 4th sample causes interrupt
param. oversampleRatio = SD24_OVERSAMPLE_256; // Oversampling ratio 256
param. gain = SD24_GAIN_1; // Preamplifier gain x1
SD24_initConverterAdvanced(SD24_BASE, ¶m);
这里说下关于这一项  数据格式 ,我的理解
SD24_initConverterAdvancedParam::dataFormat 数据格式,二进制或2 的补码形式

如图可以看出,当电压输入在  −VFSR  与+VFSR 之间时, 如果以 −VFSR 对应0x0000  ,  +VFSR  对应 0xFFFF
也就是说,输入为 −VFSR,转换结果为 0x0000   ,输入为 0,转换结果为 0x8000
输入为 +VFSR,转换结果为 0xFFFF, 输出都是正的, 这应该就是所说的 二进制 格式

同样 当输入为 −VFSR,转换结果为 0x8000   ,输入为 0,转换结果为 0x8000,输入为 +VFSR,转换结果为 0x7FFF,
此时就有正负之分,所以必须用到 2 的补码形式 ,负数在计算机存储必须用到补码

网友AI:
本章作业1:根据MSP430i2040手册,查找VCORE管脚相关信息,并查找资料给出该管脚的作用,以及在使用中如何配置。
→管脚功能:Regulated core power supply(internal useonly,noexternalcurrentloading),典型大小为1.83V。
在使用中注意:VCORE is for internal use only.No external current loading is possible.VCORE should only be connected to the recommended capacitor value 。
其中,Recommended capacitor at VCORE is:470nF。同时,PCB布线时尽可能的使该电容靠近芯片引脚。
提问:
规格书14页表5.3中,Cvcc/Cvore(min)=10,由于Cvore规格书中已经给出了Cvore的推荐值为470nF,是否说明Cvcc外接电容大小最小必须满足4.7UF或更大呢?

网友AJ:
刚跟上第三讲的内容,看到那个24位的ADC,采用了过采样,我记得是可以在程序中使用过采样的方法,同样可以实现高分辨率的ADC,只是周期较长,如果不要求连续的高精度,可以采用程序处理的方法吧。(愚见)
那个FLASH的看着真心头大,以前基本没有处理过FLASH的片子,需要慢慢消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G:
SD24 模块 24-BitΣ-Δ模数转换器,听起来就比较高大上,24位那采样精度的确很高,而且还采用[/ba ...

我的理解是, 实际应该是通过调制器,把噪声功率谱向高频带推移,从而增加信噪比,进而使得在相同的过采样率下,达到更高的分辨率,例如:加调制器之前增加4倍过采样率可以增加6dB信噪比,加一阶调制器之后增加2倍过采样率可以增加9dB信噪比。加二阶调制器之后增加2倍过采样率可以增加15dB信噪比。顺便提一下,增加信噪比可以增加AD的分辨率的,这里说的24-BitΣ-Δ ADC 其实是通过某些技术手段使得其分辨率达到等同于24位ADC的分辨率。并不是里面的ADC有24位。-----这是我看了资料以后的理解,如有失误之处请纠正,下面将我参考的资料贴出来,完整的文档我之前已上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

部分原文如下:
什么叫过采样?
首先,考虑一个传统ADC 的频域传输特性。输入一个正弦信号,然后以频率 fs 采样--按照 Nyquist定理,采样频率至少两倍于输入信号。 从 FFT 分析结果可以看到,一个单音和一系列频率分布于 DC到 fs /2间的随机噪声。这就是所谓的量化噪声,主要是由于有限的 ADC 分辨率而造成的。单音信号的幅度和所有频率噪声的 RMS 幅度之和的比值就是信号噪声比(SNR)。对于一个 Nbit ADC,SNR 可由公式:SNR=6.02N+1.76dB 得到。为了改善 SNR 和更为精确地再现输入信号,对于传统 ADC 来讲,必须增加位数。
       如果将采样频率提高一个过采样系数 k,即采样频率为 kfs,再来讨论同样的问题。FFT 分析显示噪声基线降低了, SNR 值未变,但噪声能量分散到一个更宽的频率范围。 Σ-Δ 转换器正是利用了这一原理,具体方法是紧接着 1bit ADC 之后进行数字滤波。大部分噪声被数字滤波器滤掉,这样,RMS噪声就降低了,从而一个低分辨率 ADC,Σ-Δ转换器也可获得宽动态范围。 那么,简单的过采样和滤波是如何改善 SNR 的呢?一个 1bit ADC 的 SNR 为 7.78dB(6.02+1.76),每4倍过采样将使 SNR 增加6dB,SNR 每增加6dB 等效于分辨率增加 1bit。这样,采用1bit ADC 进行 64 倍过采样就能获得 4bit 分辨率;而要获得 16bit 分辨率就必须进行 415 倍过采样,这是不切实际的。Σ-Δ 转换器采用噪声成形技术消除了这种局限,每 4 倍过采样系数可增加高于 6dB 的信噪比。

噪声成形:
Σ-Δ调制器包含 1个差分放大器、1个积分器、1 个比较器以及1个由1bit DAC(1个简单的开关,可以将差分放大器的反相输入接到正或负参考电压)构成的反馈环。反馈DAC的作用是使积分器的平均输出电压接近于比较器的参考电平。调制器输出中"1"的密度将正比于输入信号,如果输入电压上升,比较器必须产生更多数量的"1",反之亦然。积分器用来对误差电压求和,对于输入信号表现为一个低通滤波器,而对于量化噪声则表现为高通滤波。这样,大部分量化噪声就被推向更高的频段。和前面的简单过采样相比,总的噪声功率没有改变,但噪声的分布发生了变化。
   现在,如果对噪声成形后的Σ-Δ调制器输出进行数字滤波,将有可能移走比简单过采样中更多的噪声。这种调制器(一阶)在每两倍的过采样率下可提供 9dB的SNR 改善。

网友K:
引用 网友AH:
可以移植ucos系统吗?谢谢。

RAM比较小,不适合移植。

网友AF:
这是官方的示例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AF:
以前在学校用过430系列的单片机,确实是挺不错的单片机呢,记得那时候还没有i系列吧。正好最近做项目查资料 ...

这个系列去年年底才出现在TI官网,当时还没有提供手册,我很好奇,现在TI开始供货了,也出了库函数,所以在论坛推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430以后也可以用库函数操作,不用再费神了解复杂的时钟结构和低功耗控制方式。

网友E:
贴个图就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G:
SD24 模块 24-BitΣ-Δ模数转换器,听起来就比较高大上,24位那采样精度的确很高,而且还采用[/ba ...

说的是传统的,传统的做法如果想直线16位的ADC,新的方法将这一目标实现了,并且精度更加提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AG:
我觉得能够多通道同时转换,对与之前的430单片机而言单通道循环转换,同样的情况下,效率更高,转换 ...

嗯,这个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可以完成那种要同时完成采样与检测的方案。

网友E:
引用 网友AH:
可以移植ucos系统吗?谢谢。

不可以。

网友H:
贴个图就算了??

Vcore引脚是内部核心电源输出引脚,外面接个电容可以参考Cvcore值。
一般不驱动负载,只是用户测量芯片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AC:
msp430的24位ADC精度确实相当不错,其他单片机里没见过这么高精度的,就是不知道采样速度怎么样,适不适合 ...

速度飞快飞快的。

网友AK:
占个座,今晚看看,最近好忙

网友AL:
高精度的确是优势,但和稳定来比较,哪个更显得有优势呢,貌似有人说高精度和稳定有时无法同时做到最好,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做到这么好的

网友U:
下面是我对本章的学习总结::):)

网友U:
本章主要讲的是模数转换和闪存读写,本系列MCU集成24 Bit ADC,采用了优化的模数转换外设,以前的430自带了10位或12位adc这款工业级芯片用了24位,提供了更高的精度,性能更强。

网友U:
一、        24-BitΣ-Δ模数转换器
    SD24特性包括:
•        二阶Σ-Δ架构
•        高达7个(这个数量跟库函数手册有出入啊)可同时采样的ADC。
•        固定的1.024 MHz调制器输入频率。
•        软件可选择的内置和外置参考电压
•        软件可选的全通道温度传感器
•        函数分类
•            SD24 API可以分成三组函数:那些处理初始化和转换的,那些处理中断的,还有那些处理SD24的辅助功能的。
•        SD24 初始化和转换功能:
•               SD24_init()
        SD24_initConverter()
        SD24_initConverterAdvanced()
        SD24_startConverterConversion()
        SD24_stopConverterConversion()
        SD24_getResults()
        SD24_getHighWordResults()
•
•        SD24 处理中断的有:
       SD24 enableInterrupt()
        SD24 disableInterrupt()
        SD24 clearInterrupt()
        SD24 getInterruptStatus()
•
•        SD24处理辅助功能的有:
        SD24 setInputChannel()
        SD24 setConverterDataFormat()
        SD24 setInterruptDelay()
        SD24 setOversampling()
•                SD24 setGain()
如何使用SD-24:
1. 选择参考REF,是内置参考电压,还是选择外置参考电压。
  2. 高级配置转换器相关参数,共8个,这个很关键。
  3. 通过相关函数,将第2步配置的参数写入到系统。
  4. 延时一下,等待参考电压就绪,就可以启动转换器了。
  5. 根据所选转换器的中断标志位来判断转换完成了吗?
  6. 判断完成转换后就可以通过获取结果的相关函数,获取转换的结果了。
  7. 如果需要下次转换,记得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U:
二、        FlashCtl-Flash存储控制器
      FlashCtl_segmentErase() 可以帮助清除单个块段的闪存。一个指向将要被擦除的闪存块段的指针传递给该函数。
   FlashCtl_performEraseCheck() 帮助检查在闪存中的特定数量的字节目前是否被擦除。指向擦除检查和要检查的字节数的起始位置的指针传递到此函数。
    根据即将被执行写入到闪存的类型,此库函数提供了Api用于闪存的写操作。
    FlashCtl_write8() 函数以字节为单位写入闪存。FlashCtl_write16() 函数以字为单位写入闪存。FlashCtl_write32() 以长整型为单位写入闪存,通过引用(指针)。FlashCtl_memoryFill32() 函数以长整型,通过传递值方式写入闪存。FlashCtl_getStatus() 检测是否闪存当前忙于擦写状态。FlashCtl_lockInfo() 锁信数据储区。FlashCtl unlockInfo() 解锁数据存储区。
    闪存API可以分为4组:那些处理闪存擦除的,那些写闪存的,那些获取闪存状态的,还有那些锁/解锁数据存储区的。
    擦除操作的有:
     FlashCtl_segmentErase()
     FlashCtl_massErase()

    写闪存操作的有:
     FlashCtl_write8()
     FlashCtl_write16()
     FlashCtl_write32()
     FlashCtl_memoryFill32()

    获取状态的有:
     FlashCtl getStatus()
     FlashCtl performEraseCheck()

    数据信息存储区(块、段)锁/解锁操作的有:
     FlashCtl lockInfo()
     FlashCtl unlockInfo()

     闪存时钟设置的有: FlashCtl setupClock()

网友U:
这个系列的430  最多就只有 4 对  外部通道,外部的ADC通道入口是不确定的,不同封装的MSP430i2040系列里,有封装三个的,也有4个的,,但是系统核心模块设计时候提供的最大值是7个,其中一个是内置温度传感器接口,对外设计的接入能力最大是4个,另外的两个通道是为其他功能,要根据根据所选型号和封装来确定用哪几个通道。

网友U:
Σ-Δ型ADC的优势:分辨率较高,高达24位;转换速率高,高于积分型和压频变换型ADC;价格低;内部利用高倍频过采样技术,实现了数字滤波,降低了对传感器信号进行滤波的要求。
24 Bit ADC与传统的ADC相比4通道过采样每个因子可以提高约6分贝或1位的信噪比
同步数据采样的 AD   单单一个AD  都比 这个CPU贵 。同步数据采样在很多场合是需要用到的,特别 是在电力系统中 ,相当有用。  还有就单单一个通道来说  (其实这个是 AD转换内核的优势),他的优势 就是 信噪比  别的同样的  24位AD  提高了(相对于CPU来说,AD公司的专门 AD比它的 好不少, 信噪比)。

网友AF:
引用 网友E:
这个系列去年年底才出现在TI官网,当时还没有提供手册,我很好奇,现在TI开始供货了,也出了库函数,所 ...

最近做项目,申请要用的运放的同时也申请了几片i系列的430。回来用用看,指不定哪天就需要用到了,毕竟430用起来挺顺手的,应该比mcu加一个外围AD要方便得多。
应用的话库函数确实方便得多,学习的话还是建议寄存器,毕竟当初是学430入门的。
推广的话,我倒是挺看好的,毕竟当初学校实验室用ti的片子多,现在工作了总是习惯ti的,ARM用TM4C,低功耗用430,运放也是,我也是醉了,当初不理解ti为什么可以辣么容易就申请芯片了,不亏么?现在终于懂了,都习惯ti的datasheet风格了。不过东西确实也是挺不错的。。。。

网友AG:
引用 网友E:
嗯,这个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可以完成那种要同时完成采样与检测的方案。 ...

是的,这是很好的优势,虽然说有的高速的循环的检测也可以实现,但是对于软件而言就有些复杂

网友AG:
你确定,我觉得应该也可以,51单片机都能够移植啊

网友AG:
从首地址写入16个0xF0 (字节)

1.通过循环的写的方式来实现写入,不知实际有没问题

#include "driverlib.h"

// Address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Flash Information Segment
#define  SEGSTART  0x1000

void main(void) {
    // Pointer to beginning of Flash segment

    uint8_t *flashPtr = (uint8_t *)SEGSTART;
    uint8_t  ch=0xf0;
    uint8_t  *data_ptr;
    data_ptr=&ch;
    uint8_t i;
    // Stop WDT
    WDT_hold(WDT_BASE);

    // Setting the DCO to use the internal resistor. DCO will be at 16.384MHz
    CS_setupDCO(CS_INTERNAL_RESISTOR);

    // Setting MCLK to DCO / 1. MCLK = 16.384MHz.
    CS_initClockSignal(CS_MCLK, CS_CLOCK_DIVIDER_1);

    // MCLK for Flash Timing Generator
    // Flash clock will run at ~390kHz. Datasheet recommends 257kHz - 476kHz
    FlashCtl_setupClock(390095, 16384000, FLASHCTL_MCLK);

    FlashCtl_unlockInfo();

    for(i=0;i<16;i++)
       {
         FlashCtl_write8 (data_ptr, flash_ptr,1) ;
          flash_ptr++;
        }

    FlashCtl_lockInfo();

    while(1)
    {
        // Set breakpoint to view memory
        __no_operation();
    }
}

直接写入16个 一样的字符型数据
#include "driverlib.h"

// Address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Flash Information Segment
#define  SEGSTART  0x1000

void main(void) {
    // Pointer to beginning of Flash segment

    uint8_t *flashPtr = (uint8_t *)SEGSTART;
    uint8_t  ch=0xf0;
    uint8_t  *data_ptr;
    data_ptr=&ch;
    // Stop WDT
    WDT_hold(WDT_BASE);

    // Setting the DCO to use the internal resistor. DCO will be at 16.384MHz
    CS_setupDCO(CS_INTERNAL_RESISTOR);

    // Setting MCLK to DCO / 1. MCLK = 16.384MHz.
    CS_initClockSignal(CS_MCLK, CS_CLOCK_DIVIDER_1);

    // MCLK for Flash Timing Generator
    // Flash clock will run at ~390kHz. Datasheet recommends 257kHz - 476kHz
    FlashCtl_setupClock(390095, 16384000, FLASHCTL_MCLK);

    FlashCtl_unlockInfo();

         FlashCtl_write8 (data_ptr, flash_ptr,16) ;

    FlashCtl_lockInfo();

    while(1)
    {
        // Set breakpoint to view memory
        __no_operation();
    }
}

网友D:
1、根据MSP430i2040手册,查找VCORE管脚相关信息,并查找资料给出该管脚的作用,以及在使用中如何配置。
VCORE管脚相关信息:VCORE是MSP430i2040的第14号管脚

管脚的作用:Regulated core power supply (internal use only, no external current loading).
使用中如何配置:

网友D:
2、查找MSP430i2040手册,确定闪存部分的地址,以及结合例程距离如何从首地址写入16个0xF0 (字节)。

#include "driverlib.h"

// Address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Flash Information Segment
#define SEGSTART 0x1000
// Number of bytes within segment to write
#define SEG_LEN  0x10

unsigned char value = 0xF0;      // 8-bit value to write to segment

void write_InfoSeg(uint32_t value);

void main(void) {
    // Pointer to beginning of Flash segment
    uint32_t *flashPtr = (uint32_t *)SEGSTART;

    // Stop WDT
    WDT_hold(WDT_BASE);

    // Setting the DCO to use the internal resistor. DCO will be at 16.384MHz
    CS_setupDCO(CS_INTERNAL_RESISTOR);

    // Setting MCLK to DCO / 1. MCLK = 16.384MHz.
    CS_initClockSignal(CS_MCLK, CS_CLOCK_DIVIDER_1);

    // MCLK for Flash Timing Generator
    // Flash clock will run at ~390kHz. Datasheet recommends 257kHz - 476kHz
    FlashCtl_setupClock(390095, 16384000, FLASHCTL_MCLK);

    FlashCtl_unlockInfo();
    FlashCtl_write8(&value, flashPtr, SEG_LEN / 4 * 16);
    FlashCtl_lockInfo();

    while(1)
    {
        // Set breakpoint to view memory
        __no_operation();
    }
}

网友AM:
好资料,正在用msp4302410做项目,正好也是学习
第一次用msp430的单片机

网友J:
现在adi也有带高性能ADC的mc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最近做项目,申请要用的运放的同时也申请了几片i系列的430。回来用用看,指不定哪天就需要用到了,毕竟43 ...

确实是这样,总结的不错。

网友AN:
ti的mcu也有库函数了?

网友AO:
楼主,我。。。。。虽然前面讲的还晕着,不过还是过来给顶。

网友A:
问题:param. groupEnable = SD24_NOT_GROUPED; // No grouped分组是什么意思,大家可以认真阅读相关资料,积极探讨。

分组的意思是可以将ADC某些通道进行分组,具体的就是一种ADC采集工作模式。对每一组的通道进行统一设置,可以是在同一组的通道进行统一采集转换,可以是单次,也可以是连续采集和转换。

具体见手册相关章节:

网友A:
24-bit 的精度是过采样的结果吗?还是物理结构就是24-bit?

网友A:
针对固定的 1.024 MHz 调制器输入频率。 如何来改变采样率来实现连续采集。

网友A:
现在大部分厂商的MCU自带的ADC的精度都处在12-bit的等级上,有些通过软件插值或者硬件过采样技术来达到14-bit精度已经很不错了。此处的24-bit的精度简直是要逆天的节奏,不知道是否也是通过各种后期处理来实现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A:
现在大部分厂商的MCU自带的ADC的精度都处在12-bit的等级上,有些通过软件插值或者硬件过采样技术来达到14-b ...

抽样滤波和噪声成型技术算不算后期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Y:
抽样滤波和噪声成型技术算不算后期处理

抽不抽样和做不做噪声成型技术都只是为了更好的识别有用信号,对于精度而言帮助不是太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抽不抽样和做不做噪声成型技术都只是为了更好的识别有用信号,对于精度而言帮助不是太明显, ...

提高分辨率对精度有影响吗

网友AP(2015-06-01):
我现在在用MSP430i2041的MCU,测试了SD24,用SD24采集电阻分压,误差很大
(除非用精密运放跟随)
这是为什么?

网友E:
用任何ADC采集电压,直接采集都会引入误差因素,测量电路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串并联分流分压。不知道你说误差很大会大多少,给个数据啊。我看看误差大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P:
我现在在用MSP430i2041的MCU,测试了SD24,用SD24采集电阻分压,误差很大
(除非用精密运放跟随)
这是为什 ...

172楼已回复你的问题~

网友E(2017-08-30):
引用 网友A:
现在大部分厂商的MCU自带的ADC的精度都处在12-bit的等级上,有些通过软件插值或者硬件过采样技术来达到14-b ...

这个不是,你可以了解这个ADC的类型。

网友AQ:
这个还真没用过。

网友AR:
MSP430i2xx评估板有吗

网友AR:
现在的SD24的msp430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