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BBB好像挂了

楼主:
我的BB-Black今天上电时每次上电PWR灯只闪一下,然后就不亮了,其他LED也不亮,串口也没有反应,之前一直正常使用,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是不电电源管理IC烧了

网友A(2015-04-09):
建议你别再上电了     先量一下电源输出管脚对地是否短路
如果没有  在上电   测试电压值   只是电源灯量一下  应该是电源部分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