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 mini54LDE 和 MINI54LAN 有什么区别和关联?

楼主(2015-04-09):
我用的是 NuTiny-sdk-Mini51 开发板, 在光盘里 资料 NuTiny-SDK-Mini51 User Manual v1.0 又写的板上的芯片是 mini54LAN, 而实际焊的是 mini54LDE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些命名如何理解?

网友A:
A是旧版本的,你参考最新的D版本就行。现在一般都在用D版的。

网友B:
NuTiny-sdk-Mini51這個指的是Mini51系列的開發版,Mini51系列包含Mini51, Mini52, Mini54
Mini54LAN這個是A版的IC,Mini54LDE 這個則是D版
這部分應該是開發板的IC用料更新了,但是User Manual沒有做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A是旧版本的,你参考最新的D版本就行。现在一般都在用D版的。

谢谢 请问两者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NuTiny-sdk-Mini51這個指的是Mini51系列的開發版,Mini51系列包含Mini51, Mini52, Mini54
Mini54LAN這個是A ...

谢谢

网友C:
FLASH大小
对于M05X和MINI5X系列的1,2,4,8,16分别是4K,8K,16K,32K,64K的FLASH;
C,D,E分别是48K,64K,128K的FLASH;
SRAM大小
对于M05X和MINI5X系列的分别是4K和2K的SRAM;
对于其它系列1,2,3,4分别是4K,8K,16K,20K的SRAM
版本
A基本版本
B增加UID,比较器提升FLASH,IO性能版本
C针对A,B版本都有CAN的BUG的130,140版本
温度
N为-40 ~ 85度
E为-40 ~ 105度
C为-40 ~ 125度
单片机, 命名

网友D:
应该是版本或者温度不同吧,应该用起来区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