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强励建议STM32能对RTC进行改进

楼主(2015-04-09):
首先是RTC经常有不起振的现象,有人说晶振的问题,有人说是画板子的问题,但是美信的时钟从来没有不起振的问题,无论ST如何讲外围电路要如何如何设计,但那么多用户,水平都不一样,怎么会不出问题呢,最好还是ST在内部解决,另外,RTC不起振时,可能会重新初始化RTC,然而初始化RTC,必然会出现备份域数据丢失现象,因为RTC的初始化一般都是在上电时初始化,但往往会出现电压闪络现象,就是说刚把BK保存在RAM,复位了RTC,BK也全0了,这时电却没有,当然数据再找不回来了。要是BK和RTC的复位控制位能够分开,那是最好的了,另外关于RTC是否是真的RTC,还是计时器,这个要看系统应用了,有的应用确实时需要计时器功能,在很多通讯领域,为了节约通讯字节数,采用计时器。

网友A:
每一家的工艺和设计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RTC的设计如果按照ST推荐的方式去使用,基本没听到有过问题的。
当然按照ST推荐的建议不是仅仅只考虑电容的问题,还有其它参数要求,具体用个应用笔记特别说明。
总的说来,ST的RTC就是麻烦一点,按规矩用,用好它是没啥问题的。

楼主:
问题就出这个RTC上,不起振,在所难免,所谓基本上,就不是绝对,备份寄存器是相当重要的,备份数据是不永续出错的,上电闪络复位BK域,导致数据丢失可是一个可怕的问题,不能因为一个RTC将数据丢失了吧。

网友B:
还没碰到不起振的问题,可能我运气比较好吧;

楼主:
请问mmuuss586,你用的晶振是从哪家买的,我也找到一家晶振,这家的晶振就能使用,都能起振,就是有点贵,以前买过便宜的,就是有问题,而且是放一段时间后就有个别不起振。

网友C:
楼主也没有具体到那个型号啊。

楼主:
不管如何,BK寄存器不应该复位,进行清0操作,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网友D:
RTC跟一般晶振电路不一样的地方是超低功耗。
要把功耗降下来,除了把IC内部电路的功耗降下来,最主要的就是把晶振振幅或者说是震荡强度降下来。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不起振。
又要振幅小,又要起振容易,这里面恐怕是有些技术含量的,甚至是有专利陷阱的。这一点,恐怕ST是不肯说的

网友E:
@mmuuss586,不知道你用了多少的量。没有500-1K以上的量,是没有说服力的~RTC确实有点问题,我才小批量的100,就出现了10-20%不起振的情况,换了很多种晶振,依然没有,下次改版了,干脆外挂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E:
@mmuuss586,不知道你用了多少的量。没有500-1K以上的量,是没有说服力的~RTC确实有点问题,我才小批量的10 ...

晶振不起振,复位管用?????

网友G:
我们公司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H:
都是大神的交流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E:
@mmuuss586,不知道你用了多少的量。没有500-1K以上的量,是没有说服力的~RTC确实有点问题,我才小批量的10 ...

我用的基本上正常,晶振就在某宝上买的,当然是写的stm32可以用的,稍微贵点吧,6pF电容。遇到一次不知道原因的事,一个人焊了10块板子(样板),晶振全部不震荡,换别的板子上能用的晶振,也还是大部分不行。同样的料,其他人焊的都正常,怀疑是静电引起的故障。曾遇到过回流焊后修理过的板子(外协加工的),一半晶振不起振,这个是4M的,我们自己修的全部正常

网友J:
我也碰到过,不过重新焊接一下就好了,除非板子挂了,一般都是焊接引起的,否则就是自己选择的匹配电容不对

网友K:
我正在考虑使用ST芯片内部的RTC,听楼主这么一说,又犹豫了。

网友L:
stm32f205ZG生产了几千了,没有发现不启振的问题,只是有一批晶振圆柱体和板子用焊锡点焊连接固定时出现了一批,有的时钟不走,有的走的很慢。后面再生产时点胶来固定,就再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现象。

网友M:
先从自己找问题开始。。。。。。。。。。。。。。。。。。

网友N:
我买的开发板就出过这种问题,不敢用ST的RTC了,而且关键是提供的库函数里面,TRC初始化部分有很多while语句,一旦rtc出问题,你连别的功能都不敢用

网友O:
这问题不是一年两年了。

st 可吐槽的地方太多。

网友P:
做一个产品,现在还没出多少量,就碰到了,看规格书说是在6PF的,找晶振厂家要了点,也会出问题

网友Q:
虽然暂时没有用到STM32 RTC,但是一早就听闻到有这个问题.
还是顶楼主,希望ST能够改进这块的东西吧

楼主:
当再次上电时发现晶振不起振了,是不是想重新复位一下RTC,因为有的时候复位还真的管用(仿真时看到的),所以以前的程序如果遇到不起振时,就重新复位一次,但复位就必需修改BK寄存器的内容,但最要命的是在操作bk寄存器时出现电源闪络(上电时时有发送的现象),可能操作bk寄存器数据丢失,这比时间还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