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STM32F103 UART实验?

楼主(2015-04-09):
STM32F103 UART GPIOA.9和 GPIOA.10做UART,想和电脑连,用USB转TTL模块连接A.9和A.10,但收到的数据不正确,请问是否模块选用不对?请问应该选怎样的模块?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下波特率是否正确;

网友B:
电压是否匹配?RX和TX是否对应?

网友C:
USB转ttl串口是否和32板子共地?串口软件波特率是否和程序中设置的波特率一致?发送或者接受数据是否是十六进制?

网友D:
“收到的数据不正确"——可能是你的波特率不正确

网友E:
可能是波特率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F:
波特率、停止位和校验位应该都会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