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2438电池检测芯片的使用难题!!!!

楼主(2015-04-09):
不知坛子里面哪位大神用过DS2438电池检测芯片,现在电路搭好了,程序调试时测量电池的电压、芯片的表面温度都是正常的;这就证明我的复位函数、读写字节函数(时序)是没问题的,问题是现在电流寄存器无论电流怎么变化,寄存器都不变化,容量就更别提了;请问大神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2015-10-23):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B:
楼主应该好好去看看器件手册,显然程序编制有问题。

网友C:
可能是软件上的时序问题  请问你硬件待测电阻两端的电压有测出来吗

楼主(2015-12-19):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软件上的时序问题  请问你硬件待测电阻两端的电压有测出来吗

出来了 电压 电流  温度都出来了  估计不是时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