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88的程序移植到atmega168是不是不用对程序作任何修改的?

楼主(2015-04-09):
看datasheet,168只是比88的flash大,其它没有区别。问题来了,我把88的程序下载到168中,可以正常运行吗?还没有亲自测试,求这方面的专家解答!!!!一万个谢!!!

网友A:
没有问题。

楼主:
熔丝设置是一样吗?

网友A:
一样的,有一点要提醒一下:如果用到了bootloader功能,两者的起始地址是不一样的。

楼主:
再追问一个问题:现在进行atmega88调试发现外部晶振的峰峰值只有1v左右,频率11.0Mhz,30pF的电容,5V供电,是不是熔丝设置不对引起的?初学者,别笑

网友A:
器件手册里有两节:“低功率晶振”和“满振幅晶振”,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