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方案

楼主:
之前做了个电路,供电输入电源是AC24V,进入电路板后整流给电路板供电(电压大约为24*1.4=33V),直流电压的输出电流不超过1.5A,现在外部输入电源改为AC32V,要获得之前的33V直流电压,是把AC32V转为AC24V呢(这样就不用改之前的电路板了)。还是把AC32V整流成32*1.4=45V,然后再通过降压芯片降压到33V好呢。

网友A(2015-04-09):
如果想省事,就用第一种方法,如果想效率高,就用第二种方法,你们可以衡量一下利弊

网友B:
还是把AC32V整流成32*1.4=45V,然后再通过DC-DC开关稳压芯片降压到33V,加上合适的低通π型滤波更好。

楼主:
整流后的电压有接高频变压器中心抽头,可以吗

网友C:
直接降压吧,体积小,效率高,电压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降压吧,体积小,效率高,电压准

是用LM2576H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