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为什么需要2个三极管

楼主(2015-04-09):
(图片)

楼主:
这个问题可能比较低级,勿喷:(

网友A:
复合管,提高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合管,提高放大倍数!

这个资料上说,只用1个二极管的放大倍数约为200左右,使用2个二极管的放大倍数还是200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资料上说,只用1个二极管的放大倍数约为200左右,使用2个二极管的放大倍数还是200左右 ...

“使用2个二极管的放大倍数还是200左右”
没看出来你贴的图中这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2个二极管的放大倍数还是200左右”
没看出来你贴的图中这么说。

图已经补充

网友B:
补充之后,仍然看不出“使用2个二极管的放大倍数还是2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之后,仍然看不出“使用2个二极管的放大倍数还是200左右”。

:L上面不写了吗?两个电路的放大倍数都是200左右

网友C:
两个200相乘。。。。。难道小学数学没有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不写了吗?两个电路的放大倍数都是200左右

看看“上面”是怎么写的。
红色下划线 A second transistor 指该图左边新增加上去的三极管,没有异议吧?
绿色下划线,仍然是指这支三极管,没有异议吧?明明说了,是 This transistor 。
蓝色下划线,注意是单数,动词是 has,仍然是指这支三极管。如果是指两支三极管构成的放大电路,此处应该是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上面”是怎么写的。
红色下划线 A second transistor 指该图左边新增加上去的三极管,没有异议吧 ...

我也看到了:L
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200相乘。。。。。难道小学数学没有学?

是英语问题:funk:

网友D:
对呀,即使加一百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仍然是200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看“上面”是怎么写的。
红色下划线 A second transistor 指该图左边新增加上去的三极管,没有异议吧 ...

我觉得歧意应该源自于括号中的那句(through your fingers)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可能比较低级,勿喷

说明清楚,第二个是轻微触下(SLIGHTEST TOUCH),就点亮,第一电路,没说,看人体电阻多少。

网友G:
手触发的电流很小,需要经过放大才能驱动LED发光。

网友H:
是否是一级放大提高灵敏度,二级开关控制LE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呀,即使加一百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仍然是200

我又仔细看了一下,应该不是:(

网友I:
   电路设计将手指等效100K电阻提供Ibo=6v/100K=0.06ma,则
Ic=0.06*200=12ma供给LED。
  手指电阻提供给前管Ibo可以很小,200倍增益使其饱和导通,6v电源经100K电阻提供给后管0.06ma的Ibo。便提高电路灵敏度。复合管增益是两管放大倍数的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又仔细看了一下,应该不是

三极管跟电路分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跟电路分清楚

:L又中招了,看来我以后看文字得看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