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I2C][Nano130] 控制HMC5883L三軸磁阻感測器(電子羅盤 )

楼主(2015-04-09):
支援晶片系列: Nano130 series
所使用的開發軟件包: Nano100BSeriesBSP_CMSIS_V3.00.000_NuEdu
Project 所在的目錄:  \Nano100BSeriesBSP_V3.00.000_HMC5883L\SampleCode\NuEdu\Smpl_Basic01_I2C_HMC5883L\Keil
Project Name: Smpl_Basic01_I2C_HMC5883L.uvproj
所使用的板子:NuEdu-SDK-Nano130
HMC5883L三軸磁阻感測器規格:
•      3軸磁力感測器(電子羅盤)
•      電源電壓範圍:2.16 ~3.6 V
•      測量範圍:±8 Gauss
•      解析度可高達12 bits
•      使用I2C通訊介面
•      寬溫度範圍:30°C 85
•      低功耗:VS = 2.5 V,測量模式: 100 µA,待機模式:2 µA

使用Nano130 I2C介面進行設定HMC5883L 磁力感測器,取樣頻率設定為15Hz設定測量模式為
Continuous-MeasurementMode,然後I2C Bus發出訊息要求HMC5883L傳輸三軸所受到的磁力數值,
可以用來判斷目前所移動的方向。

网友A:
这个东西还没有用过,下载先看看资料再说。

网友:
3軸磁力感測器(電子羅盤),电子罗盘啊,不仔细看,还真不知道,这个就是电子指南针。

网友:
低功耗:VS = 2.5 V,測量模式: 100 µA,待機模式:2 µA
低功耗模式很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