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怎样具体计算(估算)KL26单片机的功耗

楼主(2015-04-09):
请教
如果说单片机就SPI和低功耗定时器工作,怎样查表计算(估算也行)此时它的功耗。

1、SPI通讯是,发射8bit,然后接收3x16bit。SPI速率为500kHz.
2、请教在上述条件下单片机消耗的电流是多少。(不考虑驱动其它的,只是针对传感器,并且传感器输入阻抗很高,是MOS电路)
3、请教怎样计算低功耗下单片机各个部分消耗的电流的。比方工作频率12MHz.

楼主:
别沉啊。
对于KL芯片,我想“怎样预知消耗了多少电流”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英语不好,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这些参数。  求助!

楼主:
结贴了。
不能结贴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贴了。
不能结贴嘛。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不好意思回复迟了,关于KL26的功耗,我们的手册上给出来一些参考的功耗,不过是没有考虑到外设的情况下,如果带外设,并且要你自己的工作频率,那么就需要你自己实际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