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专业抄板手分享:双面板抄板全攻略

楼主(2015-04-09):
  专业抄板所需设备
  扫描仪,电脑,需装PROTEL99和AUTOCAD软件。

  专业抄板具体步骤
  1.PCB板扫描
  先将你要抄板的PCB板放到扫描仪中进行扫描。
  本步骤注意事项:
  a)在扫描仪中调好亮度及、比度和像素等,放一块板子多扫几次找最清楚那一次扫描,把扫描设置记下来,以后扫描时就用这个设置。
  b)PCB板应为裸板,且保证表面平整,光滑,扫描时PCB板整个面应紧贴扫描仪的玻璃板。
  c)PCB板应整洁,无污物,必要时清洗PCB板,确保扫描出来的图像清晰可辨。扫描图片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后面描图的准确性和工作难度。
  d)保证PCB板在扫描仪中严格平行于扫描仪侧边放置,扫描时可用直尺等辅助工具进**位,若为双面板抄板,最好正反面在同一位置进行扫描。(千万不要有这样的认识:“我有很多的图像处理软件,可以旋转,缩放,变形,扫描PCB板时随便放,到时候再调整”。我的体会是“图像处理水平再高也很难弥补扫描时带来的误差,因为扫描时图像会产生变形,且不是线性的”)。
  e)同一块线路板同一面最好扫描两次(第一次扫描完成后,打开盖,检查位置是否被挪动,合上盖再扫描一次),防止第一次盖板放下来的时候线路板碰歪了。
  PCB板扫描是整个PCB抄板过程最关键的一步,做好这一步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实我想到了四两拨千斤这个词,我觉得这一步就是那个四两)。
  2.图像插入CAD软件
  扫开AUTDCAD软件,新建一个CAD文件,在插入的菜单中选择插入点阵图像,(选择“插入”-“光栅图像参考”)选择到你所要插入的图像之后,会出现插入图像对一话框,在对一话框中选择比例为1:1。
  3.调整PCB板图像
  a)注意!图像与实物必须是1:1,可用直尺量实物尺寸,与CAD测量工具量PCB尺寸的进行比较,必要时对图片进行缩放来实现1:1。
  b)即使前面扫描时已经努力将PCB放正了,但是有时图像插入后还是会与水平线有些角度差,可用正交直线画PCB板的一条横线或一条竖线,一眼就能看出来线路板是否偏了,这时,可用旋转的方法进行校正(一般需要输入的角度都很小,小数点后两位的度数)。
  c)另外有时图像会带上背景,如果你嫌干扰你描图的话,用CAD里面裁剪的方式将背景去掉。(图像上击右键-图像-剪裁)
  4.绘制元件封装
  在我们要抄的PCB板中,找我们需要的元器件封装,这项工作在PROTEL99里面进行。
  a)在PROTEL99中新建一个PCB文件(此文件以下称为“元件PCB文件”),将我们需要的封装从PROTEL99的库里放到元件PCB中文件,大多数封装我们都能找到,找不到的就在PROTEL99元件编辑器自己画封装,画好后就放入元件PCB文件中,同一种封装只需放一次。
  b)当所有的元器件都放好后,然后将元件PCB文件导出为一个CAD文件(以下称为元件CAD文件)。
  5.封装导入CAD绘图文件
  打开元件CAD文件后,再将之前导入了PCB图片的CAD文件也打开,并将元件封装图复制到有PCB图片的CAD后,这时可关闭元件CAD文件,只需在有PCB图片的CAD文件中操作。
  按照PCB图的元件摆放角度和位置、依次排好元件,注意用复制和粘贴的方法做出更多的子元件,同时注意利用好CAD软件的放大、缩小功能,保证元器件放置的准确性。
  注意元器件导入后含盘会出问题,内径外径大小都变了,不用管它,等CAD软件里面操作完成后导入到PROTEL99里面后进行批量修改就行(只要把封装名批量改一下即可)。
  6.放置焊盘和过孔
  放置好元件封装后,接下来的工作是放置焊盘和过孔、先在CAD里测量好焊盘的内径和外径,再在绘图菜单中,选择园环子项,并确定环的内径和外径,在放置焊盘时要将尺寸一样大小的焊盘一次性的放完,但是四方焊盘和多边形的焊盘无法放置,虽说在CAD里可用填允的方法将多边形填成实体,但是填充的实体转到PROTEL里面后只会有一个空的边框。因此,如果PCB图中有多边形的焊盘的话,我们可用线条将焊盘边缘描出来,转到PROTEL99里后再放上相应的焊盘。
  7.绘制走线
  焊盘绘制好后就开始绘制走线,绘制走线是直线来绘制的,在绘图菜单中,选择直线开始绘制,在绘制过程中,如果是垂直或水平线就要选正交走线,如果是45度或其它的角度,就要取消正交走线(用F8很容易切换正交还是斜线),注意不同的线宽要用不同的层,转到PROTEL99里面后再编辑线宽。
  8.放置丝印
  当描线完成后,我们进行在CAD里的下一道工作,放置丝印,如果是文字就用放置文字框的方法来实现,如果是不规则的一些丝印线,用直线画,转到PROTEL99里后再编辑线宽。
  9.绘制PCB板另外一面(背面)
  如果是双面板抄板,在同一个CAD文件中,按照步骤2~8绘制双面板另外一面。
  10.两个单面分别检查
  仔细、反复检查双面板的两个面,特别注意的是:
  a)很短很细的短接线特别容易忘掉;
  b)线的粗细容易忽略(不同粗细的线放置到不同的层);
  c)丝印的文字容易漏掉或者错误;
  d)焊盘、过孔的大小容易出错;
  e)线路板的编号,图号等容易忘掉。
  11.合并并检查
  如果是双面板抄板,则需要将两个单面图形合成为双面图形,保存时保存为DXF格式。否则PROTEL99导入时会出问题。
  a)将背面的图片移开,并将图形镜像;
  b)将正面图片移开,利用焊盘位置锁定两个的图形,将两个图形合并;
  c)两个图形合并后再进行检查,特别注意中间断了的线,可能就是漏线了。
  12.图形导入PROTEL99
  打开PROTEL99PCB文件,导入你己经描好线路的CAD文件,注意在导入文件的对话框中将CAD各个层要对应到PROTEL的各个层,这点很重要,不管你在CAD中的层的名字是什么,但是你必须知道这个层应对到PORTEL中是什么层,如果不加控制的乱导的话,你就要花较多的时间在PROTEL99里进行层的转换了,另外还导入时默认的线宽最好也是改一下。
  注意!最好打开元件PCB文件(就是你放封装的PCB)进行导入,前面说过,从CAD导入的封装焊盘有问题,你得把封装名改一下,封装名可参考元件PCB里封装名,另外如果你在其他PCB文件里面导入,你得再添加一次元件库,否则你改完封装后PROTEL99提示你找不到封装。
  13.最后编辑
  导入PROTEL后,还要进行适当的编辑,例如,我们导入时将线路及焊盘都放在了TOPLAYER层,这时你应将所有的焊盘都放到MULTILAVER层,还有就是不管你在CAD里将丝印文字调到了哪个角度,转到PROTEL99就都变正了,这时你就要对照实物PCB进行调整了。
  14.最后检查
  最后检查有两个步骤,1是拿着实物与你画的PROTEL99的PCB板对照,看能否发现问题;2是将PCB板的两面分别打印出来与实物校对,主要注意以下几点:
  a)有可能原来板子密度大,线离焊盘就很近,由于PCB板扫描误差、我们绘图误差等等因素,有可能会出现短路现象。
  b)同样的原因可能会造成线离焊盘太近的问题。
  c)丝印层元器件项目代号错误、遗漏。
  d)焊盘大小的问题,特别是大焊盘变小后器件无法装上。e)细小的短接线遗漏。
  f)特别注意就是前面说过的元器件封装导入后会出问题,没有改过来,导致器件装不上的问题。
  15.注意事项
  a)每一个步骤完成后的文件都保存下来,并命名清楚,防止出现问题需要修改时发现没文件了。
  b)在CAD中如果不慎移动了图片,那磨你所画的线将全部都看不见了,这时就要将图片全部移开,然后再将你所画的线条全部选中,再移到图片上就行了,注意要选物件(含盘较好)追踪和物件锁点,这样才可套的很准。
  以上就是龙人抄板专家工作中的实践经验,抄的板精度真的很高,只要你有耐心,你会成为专业抄板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