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抄板之原理图设计问答集

楼主(2015-04-09):
  1、DXP中如何修改PCB的图纸大小?
  两种方式供选择:一种是在建立PCB文件之前执行PCB  BOARD WIZZARD,即利用向导建立PCB文件,里面可以设置PCB的形状和大小等参数,点击新建图标,会出现一个FILE选择面板,在NEW FROM TEMPLATE里选择PCB BOARD WIZZARD。另一种方式是建立好PCB后,在DESIGN项里有一个BOARD SHAPE选项,选择REDEFINE BOARD SHAPE,然后按照你画的大小和形状就会生成相应的PCB图纸。
  2、如何为四位一体的数码管加封装?
  特别说明一下,我在原理图中是分别用了四个独立的数码管表示的,而我的实物为四位一体的数码管,此问题可以有一下解决措施:一是可以将原理图改为四位一体式的(最佳),二是将原理图分为四个part。此问题亦可应用于其他类似的情况。
  3、将原理图导入PCB之后有的元器件是绿色的??
  此问题一般是由于违反了电气规则所致,我遇到的情况是由于规则中管脚间距设置的过小所致,修改一下设置规则即可解决。解析:违反了规则设置,措施:设计 》规则 》安全间距。当然也有可能是封装做得不合适,视实际情况而定。
  4、PCB抄板如何让放在背面的元器件显示?
  快捷键“L”,打开层堆栈管理器,选中底层和底层丝印{信号层的Bottom Layer和丝印层的Bottom Overlayer},然后关闭层堆栈管理器即可。如果只显示元器件,而没有显示标号,这个是元器件属性没设置好,将标号隐藏了,取消隐藏即可
  5、有三个地线未真正连接在一块
  因此在布完线之后进行规则检测是很有必要的,此问题之前出过一次错了,看似连在一起了,制板后却发现不通,细测之后发现底层的线虚连到了顶层的焊盘上,幸好可以飞线解决。
  6、MCU芯片第一管脚标注不明显
  修改封装,添加额外的标注符号。
  7、如何修改PCB抄板中的覆铜间距而不影响布线?
  新建规则。
  8、DXP敷完铜之后无法选中?
  原因是将敷铜的电气网络层选错了,对每一层试着选中,最终找到错误所在。(此问题一般是由于粗心造成的,我就犯过啊)
  9、注释字符的大小不合格
  一般要求最佳字符大小为高宽比为5:1,例如 宽:8mil,高:40mil。(此问题涉及到制板加工的合理性)
  10、原理图中如何一次性更改元器件标示的字体?
  在选中一个元件标识的情况下右击》选择第一个选项,然后看一下最上面的TEXT是不是已经是same了,如果是就直接点击确定(不是的画改成SAME就行了),再出现的菜单里找到TEXT HEIHHT和text width,一个是高度一个是宽度。这是查找相似元件的方法,可以查找任何相似的元件如:电容、电阻、网络、走线等。
  11、如何为元器件统一标注标示?
  “工具” 》》 “注释” 》》 更新变化表即可。来源:www.51chaob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