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I2C][Nano130] 控制MPU9250 加速度&陀螺儀&磁場 感測器

楼主(2015-04-09):
支援晶片系列: Nano130 series
所使用的開發軟件包: Nano100BSeriesBSP_CMSIS_V3.00.000_NuEdu
Project 所在的目錄:\Nano100BSeriesBSP_V3.00.000_MPU9250\SampleCode\NuEdu\Smpl_Basic01_I2C_MPU9250\Keil
Project Name: Smpl_Basic01_I2C_MPU9250.uvproj
所使用的板子:NuEdu-SDK-Nano130
MPU9250 加速度&陀螺儀&磁場 感測器規格:
•      陀螺儀+ 加速計+ 磁力計
•      電源電壓範圍:2.4 ~3.6 V
•      使用I2CSPI通訊介面
•      寬溫度範圍:40°C 85

•      加速計:
•      可選定測量範圍:±2g, ±4g, ±8g, ±16g
•      解析度可高達16 bits
•      抗衝擊能力:10,000 g
•      低功耗:VS = 2.5 V,測量模式: 450 µA         待機模式:8 µA

•      陀螺儀(角速度計)
•      可選定測量範圍:±250, ±500, ±1000, and ±2000°/sec
•      解析度可高達16 bits
•      低功耗:VS = 2.5 V,測量模式: 3.2 mA         待機模式:8 µA

•      磁力計:
•      測量範圍:±4800μT
•      可選定解析度14 bit (0.6μT/LSB) or 16 bit (15μT/LSB)
•      低功耗:VS = 2.5 V,測量模式: 280 µA

使用Nano130 I2C介面進行設定MPU9250 加速度&陀螺儀&磁場 感測器,設定模式為Measurement Mode
取樣頻率設定為125Hz,頻寬為5Hz,加速度測量範圍±2g,角速度測量範圍±2000 dps,然後I2C Bus發出訊
息要求MPU9250傳輸測量到的九個數值,這些數值可以拿來做一些有趣的應用,用加速度及角速度數值紀錄
移動軌跡,再以磁力數值判定移動方向。

Nano100BSeriesBSP_V3.00.000_MPU9250.rar (645.19 KB, 下载次数: 94) PS-MPU-9250A-00 v0.5.pdf (1.79 MB, 下载次数: 58)

网友A:
加速度&陀螺儀&磁場 感測器,这个东西在好多的压控飞机,姿态控制,自平衡车里用的比较多。

网友:
使用Nano130 I2C介面進行設定MPU9250 加速度&陀螺儀&磁場 感測器,設定模式為Measurement Mode,
取樣頻率設定為125Hz,頻寬為5Hz,加速度測量範圍±2g,角速度測量範圍±2000 dps,然後I2C Bus發出訊
息要求MPU9250傳輸測量到的九個數值,這些數值可以拿來做一些有趣的應用,用加速度及角速度數值紀錄
移動軌跡,再以磁力數值判定移動方向。
这段描述的很详细啊,下载看看。

网友(2015-05-27):
陀螺儀+ 加速計+ 磁力計
•      電源電壓範圍:2.4 ~3.6 V
•      使用I2C或SPI通訊介面
•      寬溫度範圍:−40°C~ 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