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CT6 IO口输入奇怪问题

楼主(2015-04-09):
问题描述如下:
1、有6个IO口(PD8,10,12,14,PC6,8)设置为上拉输入模式,程序运行几分钟就开始不稳定,万用表测试6个IO,有的2V左右,有的1V左右,不稳定。
2、每个IO外接10K上拉电阻在上拉输入模式下测试仍不稳定。将模式改成浮空输入依旧不稳定。再改成开漏输出模式初始化各个端口置高,然后读端口状态(低电平表示有按键按下),仍然不稳定。
3、将模式改成推挽输出,置高置低都正常,也就是输入功能不正常,输出功能正常。
4、换了三个芯片,每个芯片上述都测试过,问题依旧
5、板子焊接无任何异常,已经反复测试过,程序也不会有问题
6、之前在STM32F103ZET6上对6位拨码开关上拉输出操作没有问题,这到了VCT6就出现问题,谁给支个招,搞的我都无从下手了:'(

网友A:
输入电压不稳与芯片有毛关系啊?

网友B:
电源正常吗,芯片有没有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不稳与芯片有毛关系啊?

电压稳定的,上面也说了,输出模式下全部都是正常的(如果电压不稳输出也不可能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正常吗,芯片有没有正常工作!

电源正常的,万用表测得,芯片其他外设都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测还是楼主的程序有问题。 引脚没问题。或者电路有什么问题?

程序可以确定的没毛问题,电路基本上都是之前用过的,简单的按键检测,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刚换了个STM32F103VET6(从开发板上拆下的)运行了十几分钟还没出现问题,继续在烧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稳定的,上面也说了,输出模式下全部都是正常的(如果电压不稳输出也不可能稳定的) ...

我没问你电源电压.输入引脚的所有问题.只要你用外设能测量的,都不是芯片问题.因为输入引脚不会影响电路.你就当开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问你电源电压.输入引脚的所有问题.只要你用外设能测量的,都不是芯片问题.因为输入引脚不会影响电路. ...

管脚设为上拉应该单独测量这个管脚是VCC,但是测量出来的很不稳定,1V左右,2V左右,这样读端口肯定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测还是楼主的程序有问题。 引脚没问题。或者电路有什么问题?

VET6用的6个脚中运行到现在有个脚出现端口电压不稳定现象了:Q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管脚设为上拉应该单独测量这个管脚是VCC,但是测量出来的很不稳定,1V左右,2V左右,这样读端口肯定是错 ...

你把引脚翘起来再测.在电路中鬼知道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引脚翘起来再测.在电路中鬼知道谁的问题.

这明天另快板子管脚翘起来测下看看,引脚到连接器距离4公分左右中间没有任何器件,测了VET6比用的VCT6好很多。但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上电运行几十分钟后出现一个脚电平不稳定,但这种不稳定出现频率不高

网友D:
写个程序只控制一个引脚试试呢

网友E:
估计是配置字没设置好,以前我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F:
估计是程序问题

网友G:
显然的外部电路引起,也可能是PCB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引脚翘起来再测.在电路中鬼知道谁的问题.

管脚翘起来,测试确实都是好的,从管脚的焊盘到连机器的焊盘这几段线之间,竟然会有电压,有的1.5V左右,有的0.4V左右:Q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个程序只控制一个引脚试试呢

程序没问题的,用了好多遍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配置字没设置好,以前我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用的库,确定不是程序问题,现在基本确定板子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显然的外部电路引起,也可能是PCB问题。

用的管脚翘起,线段两端竟有电压,只能往PCB问题上想了

楼主:
程序木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管脚翘起来,测试确实都是好的,从管脚的焊盘到连机器的焊盘这几段线之间,竟然会有电压,有的1.5V左右, ...

呵呵.你用洗板水洗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用洗板水洗洗

又测试了下,将芯片拆下,然后测试各引脚全都正常,于是得出这样结论:芯片焊接上去运行不管相应的焊盘上有没有焊上芯片的管脚,相应的焊盘处都能测出电压:Q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测试了下,将芯片拆下,然后测试各引脚全都正常,于是得出这样结论:芯片焊接上去运行不管相应的焊盘上 ...

换块板子,焊接的干净点.洗板水洗洗

楼主:
总结:多个引脚,奇偶号引脚分别配置输入和输出,其中输入的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网友H:
引用 楼主:
总结:多个引脚,奇偶号引脚分别配置输入和输出,其中输入的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

这就是最后的结论了:(

网友I(2015-08-05):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不稳与芯片有毛关系啊?

STM32F103的引脚输入可达到多大速率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I:
STM32F103的引脚输入可达到多大速率呢?

找一下以前的帖子吧.有图有真相.我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