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C] DSC84789在PE里设置外部时钟,下载完程序后开始调试按钮是灰色的,怎么办?

楼主(2015-04-09):
DSC84789采用新建的裸板工程,在PE中设置了内部时钟,下载完程序后正常,时钟源选择外部时钟时,下载后程序似乎已经进入运行状态,但是点击暂停按钮,通信失败。不知什么原因?如果是晶振的问题应该怎么测一下,谢谢!

楼主:
肿么没人呀

网友A:
你用示波器看看,你的晶振起振了没有?
还有,你如果选择外部时钟,不点击暂停,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示波器看看,你的晶振起振了没有?
还有,你如果选择外部时钟,不点击暂停,能正常工作吗?
...

好的 谢谢,我查查看,有问题再请教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我查查看,有问题再请教您!

   非常感谢你关于DSC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