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问屏蔽线能不能加跟随器再接地?

楼主(2015-04-09):
(无正文)

网友A:
屏蔽线加跟随器再接地??什么意思
屏蔽线一般接地的

楼主:
屏蔽线与内芯的寄生电容对电路有影响

网友B:
要消除屏蔽线屏蔽层与内芯的寄生电容对电路的影响,常用的方法是令屏蔽层电位跟随芯线变化,即屏蔽层接到跟随器输出端。这种方法往往称为“自举”。
此方法仅限屏蔽线长度远远小于信号波长情况。

楼主:
我信号的频率是200Khz的,屏蔽线大概需要50cm,

网友C:
一般是,地电位经运放跟随后接(驱动)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