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用keil 5.14版本建立新的工程编译连接时报错

楼主(2015-04-09):
今天用keil 5.14建立新工程,不知哪里配置错了,编译连接时报如下错误,求高手帮忙指导,谢谢
..\object\Master.axf: error: L6031U: Could not open scatter description file Master.sc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the image map.
Finished: 2 information, 0 warning, 0 error and 1 fatal error messages.
"..\object\Master.axf" - 1 Error(s), 2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重新安装一下软件试试、

网友B:
配置问题。linker

网友C:
参考别人的例程,看怎么设置的;
设置没问题的话,不排除软件兼容性差;
装这么高版本的啊

网友D:
英语写的很明白,链接脚本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英语写的很明白,链接脚本找不到

重新配置了后又报..\Output\Master.axf: Error: L6200E: Symbol FLASH_SetLatency multiply defined (by stm32f10x_flash_1.o and stm32f10x_flash.o).
..\Output\Master.axf: Error: L6200E: Symbol FLASH_HalfCycleAccessCmd multiply defined (by stm32f10x_flash_1.o and stm32f10x_flash.o).
..\Output\Master.axf: Error: L6200E: Symbol FLASH_PrefetchBufferCmd multiply defined (by stm32f10x_flash_1.o and stm32f10x_flash.o).
不知这是怎么了,我在keil 4中建立都好好的,可是keil 5.14中就是不对。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编译成功了,谢谢各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编译成功了,谢谢各位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在Option for target“ ”中的Linker下设置正确的 Scatter File的路径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Option for target“ ”中的Linker下设置正确的 Scatter File的路径就好了。

Option for target 在Output选项卡下设置了输出路径,在Linker选项卡下设置了和Output一样的路径,还是不行

网友F(2016-04-23):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编译成功了,谢谢各位

你好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怎么弄尼?

网友G:
配置文件选择错误一般就导致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怎么弄尼?

是配置文件中有错误,你仔细找找,这个不容易一下子定位问题的地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