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TTL电平单片机的悬空引脚问题

楼主(2015-04-09):
我有一个PIC16F73,RA2选择的是I/O输入模式,此时RA2悬空,我想知道是RA2==1成立,还是RA2==0成立。因为我测试过,两个都成立,但苦于百度到资料是TTL电平悬空时是高电平,与我测试结果矛盾,特来请教,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端口置为输入时,它的状态跟内部结构和外部电路都有关系。
如果有上拉电阻,悬空时就是高电平,下拉电阻,悬空时可能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