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KL25 ADC硬件平均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5-04-09):
大家好,如题,详细如下:
ADC采用PIT0触发,周期为500ms.
ADC我配置为:16 samples averaged. 转换完成后,进入中断,取得AD值。
那么结果是不是这样:ADC需要16次转换,也就是需要8S,才能有一次转换完成的中断?
我从实验的结果来看,看不到平均的效果,仍旧是500ms。除了AVGE,AVGS这两个寄存器,还有其他的地方要配置吗?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硬件平均是一次触发之后,会采样多次,然后累加取平均值,值取好之后,在促发转换完成中断。
所以你看不到平均的效果,因为单次触发就会完成整个平均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硬件平均是一次触发之后,会采样多次,然后累加取平均值,值取好之后,在促发转换完成中断。
所 ...

谢谢,我想知道这个多次采样的周期是怎么样的?不是我的PIT0设置的时间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知道这个多次采样的周期是怎么样的?不是我的PIT0设置的时间吗? ...

PIT 只是起到一个触发ADC采样的效果,如果你设置硬件平均,这时候,等到你的触发信号,硬件就开始连续多次的采样并且做好平均值返回给你。具体采样时间,是你多次的连续采样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