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的晶振频率怎么确定的?内详

楼主(2015-04-09):
单片机AT89S52. XTAL1和XTAL2外接振荡器,那么如何知道电路输入给单片机的 频率是多少呢?(如何在altium design中设置?)
从ALE端输出的频率又是多少呢?ALE能否接分频器再输入到ICL7135的clk端.
ICL7135合适的CLK输入值是多少呢?

谢谢,新手,不太懂。求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求帮助

楼主:
求助求助!!!!

楼主:
求助求助求助啊~~~~~~~~~~

网友A:
晶振的频率是固定的,跟电阻一样,要多少频率的就买那个频率的晶振,按标准电路图接好,单片机就按这频率工作了。51单片机最常用的典型值一般是12M或11.0592Mhz,前者好算时间,后者是串口通信速率的整数倍,也是方便计算。AD中你电阻怎么设置的,晶振就怎么设置。。最后,跟你说,这问题没人回答是因为你这么问显得太外行,俺是闲得无聊,你还是多看看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的频率是固定的,跟电阻一样,要多少频率的就买那个频率的晶振,按标准电路图接好,单片机就按这频率工 ...

初学者.....翻过课本。。几乎都没有提到啊。。能在书上找到的知识我就不会来这问了。
altium中需要设置晶体的频率吗?如果需要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