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170)

楼主(2015-04-09):
26.5 产品依赖

     为了用这个外设,系统的另一部分必须被正确配置,如下列所述:

26.5.1 I/O线

     用SERCOM的I/O线需要I/O管脚用端口配置(PORT)来设置。请参考"PORT"的描述。

     当SERCOM被配置成SPI操作,管脚应该被配置依靠表26-1。如果接收是禁止,数据接收管脚能被用作其

它功能。在主机模式从机选择线(_SS)是硬件控制,在主从选择使能(CTRLB.MSSEN)被设为1.

     PORT组合配置,在控制寄存器A中的数据输入/数据输出管脚比特组将定义SPI信号的物理位置。

26.5.2 电源管理

     SPI能在任何休眠模式下连续操作。SPI中断能被用在从休眠模式中唤醒设备。参考"PM-Power Manager"
26.5.3 时钟

     SERCOM总线时钟(CLK_SERCOMx_APB)能在电源管理器里使能和失能,并且默认状态可以在外设时钟屏蔽

一节找到。

     一个通用时钟(GCLK_SERCOMx_CORE)被需求来驱动SPI时钟。这个时钟必须被配置并且使能在通用时钟控

制器中,在使用SPI之前。请参考"GCLK-Generic Clock Controller"

     这个通用时钟非同步与总线时钟(CLK_SERCOMx_APB).处理这个非同步,写某种寄存器将需要时钟域之间

的同步。

26.5.4 DMA

     DMA请求线连接到DMA控制器(DMAC).用SERCOM DMA请求,请求的DMA控制器需要首先配置。请参考
"DMAC- Direct Memory Access Controller"

26.5.5 中断

    中断请求线连接到中断控制器。用SPI,中断请求的中断控制器需先配置。

26.5.6 事件

     不适用。

26.5.7 调试操作

      当CPU暂停在调试模式时,SPI继续正常操作。如果SPI配置成需要由CPU通过中断或类似提供周期性的服务,在调试期间错误的操作或数据丢失。SPI能被强迫操作在调试期间。请参考调试控制寄存器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