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et6串口问题

楼主(2015-04-09):
我在调试一个球机,通过串口助手发送一串代码来进行控制,比如ff 01 00 02 ff 00 02(中间是有空格的),我想把这串代码通过stm32f103zet6的串口来发送出去,请问该如何实现啊。

网友A:
有没有弄错?
感觉是连续的二进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弄错?
感觉是连续的二进制啊

能请教一下吗,因为我在串口助手里勾选的是十六进制发送ff 01 00 02 ff 00 02

网友A:
这样发送的是连续的二进制。

楼主:
那我通过103z的usart_senddata程序直接发送这串代码的二进制值是不是就能实现了,我记得usart_senddata是有位数限制的吧,这串代码换算成二进制有56位了,能传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通过103z的usart_senddata程序直接发送这串代码的二进制值是不是就能实现了,我记得usart_senddata是有 ...

你把56位分7次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56位分7次发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还有个问题,如果我要发二进制数的话使用库函数能实现吗,还是要用到寄存器进行编写。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还有个问题,如果我要发二进制数的话使用库函数能实现吗,还是要用到寄存器进行编写。 ...

好的,谢谢,还有个问题,如果我要发二进制数的话使用库函数能实现吗,还是要用到寄存器进行编写程序?

网友C:
上面的数据应该是16进制吧;
写个fou循环,一个个字节发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