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高手请进!

楼主(2015-04-09):
高手们咨询个问题,我把一个double型变量用memcpy转换成一个数组,然后将这个数组存进铁电,然后再从铁电中读出这个数,然后用memcpy到一个double变量,再把这个变量强制转换成float型,数值范围没有超过float的范围,最终读出的这个值有时会出现正无穷或者负无穷,是怎么会事呢?

网友A:
1.  读出来的double 数是否和写入的一样?
如果一样,问题就是double变为float型后数值为什么变化?答案就是数值溢出。
如果不一样,问题就是写入有问题或读出有问题,对应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把一个double转换成一个数组是什么意思?最好是上具体的代码

网友C:
先转换成字节,再写入,再读出,再组字。

网友D:
先确认写入铁电和读出的数据是否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