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接口引出线选材(经专用芯片处理后的引出信号)

楼主(2015-04-09):
大神们,
   从电脑里引出PCI的信号(经过专用芯片处理后,变成若干地址线和数据线),数据线地址线加起来近30根。不知道用什么线材连接到仪器好点。PCI离仪器有1米远。担心信号完整性问题,因此关注线的材质。
   有大侠用过么?
   用屏蔽线?双绞线?
   十分感谢!

楼主:
将线全部“捆”在一起,貌似容易出现串扰。。。。。

网友A:
你这应该是世界首创,我还没见过,而且连想都不敢。

楼主(点评):
呵呵,应该是PCI经过专用芯片处理后的信号,表达失误

网友A:
哦,你是把PCI转换成了直接数据地址信号,然后去设备?
有卖成品的揽,可以去digikey上看看。也可以用常见的扁平缆压接一个测试一下,行的话就省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