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电烙铁的选择

楼主(2015-04-10):
淘宝上我看到一款人气很高的电烙铁是60W的调温电烙铁,但是作为一个学生好多参考书都说平时焊一些电路用30w的就够了,电烙铁的温度与功率有关系吗?

网友A:
有! 能量是守恒的

网友B:
电烙铁的温度与功率有关,但功率不是温度的唯一决定因素,还与环境温度、烙铁散热性有关,
30W的烙铁大冬天想焊接大面积接地的东西就焊不动了,要更大功率的才能焊得动,

网友C:
60W的调温烙铁确实好用,焊什么班都可以,但是学生的平时做的都是些简单的板,都是插件的多,所有就用30W的是足够了的,个人建议

网友D:
学生嘛 10多块的 用着可以了

网友E:
没焊台都不想动手焊东西的说····

网友F:
我在山东冬天碰到过个情况,在气温较低的天气下,我用30W的烙铁根本融化不了焊点

网友G:
那一种恒温啊,带焊台的吗?

网友H:
买个几十块的焊台比较好用,比十几块的烙铁好用

楼主:
就是黄花907

网友I:
白光焊台  T12焊台 白菜白光焊台     体积小 升温快 方便携带
十秒钟就能化锡,七八十块一个        买套件自己制作就便宜些
有谁用过,想入手一个,菜鸟路过

网友J:
学生时用的是黄花30W普通烙铁
现在用的是白光936焊台,好用是好用,就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