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15f104w芯片可以同时实现连接NRF24L01+芯片和温感18B20吗?

楼主(2015-04-10):
用stc15f104w芯片可以同时实现连接NRF24L01+芯片(这个好像要占6个IO口)和温感18B20吗?
具体的思路是怎样的,可以的话可以说一下操作流程。

网友:
有什么思路,连就是喽,又不冲突。

网友:
先看看管脚够不够用

楼主:
就是正常做法差一个引脚才会来问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正常做法差一个引脚才会来问的啊。

你可以试试把24L01的CS脚接地,空出一个脚接到18B20

网友:
同意楼上的,CS可以接固定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