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ATMEGA16 输出方波怎么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4-10):
还“等等”?
天知道你的“等等”是什么。

网友B: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pgmspace.h>
#include <avr/wdt.h>
#include <util/delay.h>

  main(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01;
    PORTB = 0x00;
    DDRB = 0b00000000;
    PORTC = 0x00;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while(1){
     PORTA |= (1<<0);
     PORTA &= ~(1<<0);
   }
    return 0;
}

这个出来就是pa0端口方波了

网友C:
方波不就是一个io口高低电平输出么,或者用自带的定时器来输出pwm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