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我想用LM393做滞回比较器。

楼主(2015-04-10):
我先仿真了一下,滞回是成功了但是输出高电平的时候有好强的噪声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实际电路是没有的,是仿真软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电路是没有的,是仿真软件的问题。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B:
增加R4阻值到51k。

网友C:
Micro-Cap 是不会有这情况的。。。

话说你仿真滞回比较器电路,用得着交流信号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icro-Cap 是不会有这情况的。。。

话说你仿真滞回比较器电路,用得着交流信号么? ...

LZ的问题是仿真步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R4阻值到51k。

谢谢指点。

网友D:
电源上加个去耦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上加个去耦电容试试。

貌似不管用,我用放大器替换LM393就没有这些噪声好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不管用,我用放大器替换LM393就没有这些噪声好奇怪。

这不是噪声,是仿真软件的问题。实际电路不会有这个。

网友E:
用如韵电子的CN302,外围元件少,应用简单,功耗低.

网友F(2016-04-13):
请问你用的什么仿真软件啊?如何直接用芯片LM393仿真啊?

网友G(2017-02-19):
楼主,请问下你的阀值电压是多少?

网友H:
用393等类似芯片做回滞比较器有功耗大,电路复杂,生产调试麻烦的缺点.
应该采用带有回滞的比较器或回滞可设置的电压比较器,比如CN302,CN303,CN30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