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ano112 比较器测PT1000热敏电阻例程

楼主(2015-04-10):
该例程实现PT1000测量温度的功能。Nano112 通过比较器Slope的功能直接测量出PT1000的阻值。 温度直接在Nano112 接的LCD屏显示出来,这个是代码:

这个是介绍此方案的PPT:

网友A:
这个需要用到ADC吧

网友B:
模拟外设,肯定要用模数转换的啊。

楼主:
不需要AD

网友B:
谁知道PT100这个东西和PT1000什么关系啊?

网友C:
前段我有个这种类似的传感器坏了,买了个PT100不能用,会不会是个PT1000啊,实在不懂两个的关系。

网友B(2015-05-16):
PT100和PT1000应该标准不同,电阻范围不同吧

网友(2015-06-17):
有一种叫PT100,不知道这个是跟1000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