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新手请问,dsp滤波问题

楼主(2015-04-10):
我用的是创龙的6748,用它做采样和滤波,现在滤波上想边采样边滤波,想问下是不是得自己写一个函数把输入往后移动一个,然后把新采样的点放输入数组【0】位置,类似
float InputWave()
{
        for ( i=FIRNUMBER-1;i>0;i-- )
                fXn[i]=fXn[i-1];
        fXn[0]=sin((double)fSignal1)+cos((double)fSignal2)/6.0;
        fSignal1+=fStepSignal1;
        if ( fSignal1>=f2PI )        fSignal1-=f2PI;
        fSignal2+=fStepSignal2;
        if ( fSignal2>=f2PI )        fSignal2-=f2PI;
        return(fXn[0]);
}
starterwave库里面有没有直接的函数调用呢,大神们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A:
可以用线性缓存,也可以用循环缓存

网友B:
我的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吧!每次调用一下你都要来个移动,很是麻烦。你可以考虑换一下其他方法试一下。

网友C:
可以多次采样累加求平均啊,5次,10次

网友D:
clear all; close all; clc;

% filter specification:
% sampling-rate conversion factor M=5.
% passband edge at OMEGA_p = 0.09pi. stopband edge at OMEGA_s=pi/5.
% passband and stopbands ripples are given in decibels with ap=0.1dB,
% as=60dB.

% step 1: determining the input parameters for FIR filter desgin
ap = 0.1; as=60; Fp=0.09*pi/pi; Fs=pi/5/pi; % filter specifications
dev=[(10^(ap/20)-1)/(10^(ap/20)+1), 10^(-as/20)]; % passband and stopband ripples
F = [Fp,Fs]; % cutoff frequencies
A = [1,0]; % desired amplitudes
[Nord, Fo, Ao, W] = firpmord(F,A,dev); % estimating the filter order

% increase Nord to match stopband ripple requirement
Nord = Nord+4;
h = firpm(Nord, Fo, Ao, W); % filter coefficients

plot(h);
figure(1);
freqz(h,1,1024) % computes and plots the frequency response
axis([0 1 -80.5 1]);
figure(2);
subplot(2,1,1); impz(h,1) % plots the impulse response
subplot(2,1,2); zplane(h,1) % plots pole/zero

fs = 48e3;  % sample rate
f1 = 1e3;   % signal1: 1kHz
f2 = 16e3;  % signal2: 16kHz
N = 8192;   % signal length
f = (0:N/2-1)/N*fs;

x = 0.5*sin(2*pi*(0:N-1)*f1/fs)+0.5*sin(2*pi*(0:N-1)*f2/fs); % input signal

y = filter(h,1,x);  % direct filtering using matlab function

block_size = 128;   % split input signal into consequent 128-points block
filter_size = length(h);    % fir filter tap
N_b = N/block_size; % how many blocks of total input signal
x_f = zeros(1,block_size+filter_size-1);    % block_size + history_size
y_f = zeros(1,N_b*block_size);  % signal filterred

for n=1:N_b     % for each 128-points block
    x_f(filter_size:end) = x((n-1)*block_size+1:n*block_size); % get a new block
    for i=1:block_size  % for each point in block
        sum = 0;
        for k=1:filter_size
            sum = sum+x_f(k+i-1)*h(k);  % h(k) is symmetrical,
                                        % if h(k) is not symmetrical, need to invert h
        end
        y_f((n-1)*block_size+i) = sum;  % output sample filterred
    end
    for i=1:filter_size-1
        x_f(i) = x_f(i+block_size); % update history for each block
    end
end

error = y-y_f;  % error of different filtering procedure
figure(3);
plot(error);    % error is close to zeros

从第28行开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