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7寸LCD显示器加两路空心杯电机控制方案

楼主(2015-04-10):
最近需要开发一个项目,需要驱动一个7寸液晶显示器、四线电阻触摸屏、两个空心杯电机、再加其它多路AD、DA转换,请问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项目,推荐下使用哪种MCU可以更方便的实现啊??

网友A:
我不懂啊

网友B:
两个空心杯电机, 这个概念有点模糊.
直接驱动功率管控制电机, 还是通过发脉冲的模式,通过专业的电机控制器去控制电机.
如果是前者, 困难比较大, 而后者则 F2 哪个芯片都能搞定.

网友C:
看下LZ7寸屏怎么驱动的。。。。

网友D:
刷屏要不要GUI?还是简单的,这个你自己要先定义好
电机打算用什么控制方案。
其它要求

定下了上面的功能才好选MCU资源

网友E:
现在7寸液晶屏一般是RGB interface-24bit或者是LVDS的通信方式的,所以你选择MCU的时候就有看好了,要不然只有数据总线的要加一个信号解码芯片,这样的成本会偏高了

网友F:
MCU+RA8875或者SSD1963+7寸 TFT,电机用MCU的PWM控制

网友G:
有电机的场合慎用SSD1963,抗干扰太差了,很容易花屏,可以用STM32F103C8T6+RA8875+W25Q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