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TEA2025B功率放大问题求助

楼主(2015-04-10):
最近用TEA2025B功率放大,有个问题,使用两快芯片做双通道,如果输入信号是一个音频的左右声道,输出还行,但如果是两个音频信号的各一个声道输入,输出有很大的噪音,板子的双通道是共地的,我没有测量两个音频信号是否共地。@版主

网友A:
输入地有电流

楼主:
我刚测了下,两个音频地之间有大约2欧姆阻值,上电之后两地之间有0.07V电压,是因为这个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测了下,两个音频地之间有大约2欧姆阻值,上电之后两地之间有0.07V电压,是因为这个吗? ...

可能性很大。
为何不把两个“地”联接好实验一下呢?既然二者之间电压电阻都测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性很大。
为何不把两个“地”联接好实验一下呢?既然二者之间电压电阻都测量了。 ...

把两个地联接好?是指把他们分别接入大地,然后再接到功放板吗?但是在把这两个地都接到功放板时也是共到电源地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两个地联接好?是指把他们分别接入大地,然后再接到功放板吗?但是在把这两个地都接到功放板时也是共到 ...

你的两个信号源是由什么来供电的?是两个信号源各自有独立的电源,功放板也有独立的电源,还是两个信号源都由功放板供电?
前一帖中你曾说:“两个音频地之间有大约2欧姆阻值,上电之后两地之间有0.07V电压”,想必两个信号源的“地”与功放板的“地”联接并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两个信号源是由什么来供电的?是两个信号源各自有独立的电源,功放板也有独立的电源,还是两个信号源 ...

两个音频源是两个安卓屏,他们是共一个开关电源的,功放板和他们不是一个电源,后面我把两个音频地分别介入了机壳,开关电源接地端也接了机壳,功放板的变压器也结了机壳,还是没有效果

网友C:
地干扰引起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D:
如果输入信号是一个音频的左右声道,输出还行,但如果是两个音频信号的各一个声道输入,输出有很大的噪音

从这条说明上分析, 这两种情况的差别是, 前者的两个信号源是共地的, 而后者不是.
所以信号源的地线回路是关键因素. 当然这还和 PCB 的布线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输入信号是一个音频的左右声道,输出还行,但如果是两个音频信号的各一个声道输入,输出有很大的噪音

...

两个音频源电源是同一个开关电源,音频地和电源地是供着的,只要两个音频同时输入就会有很大噪音,搞不明白

网友D:
两个音频源电源是同一个开关电源,音频地和电源地是共地的,那么这个共地点也就成了可能给信号带来噪声的因素了。问题在于看你在 PCB 上怎么处理这个共地点。

网友E(2016-06-13):
地线要处理好,2个2015,对地线的处理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