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串口发送数据,一帧为什么只能发32个数据?我要发50个一帧。

楼主(2015-04-10):
串口发送数据,一帧为什么只能发32个数据?我要发50个一帧。但串口只发了最大32个,不知道什么问题,我用ATmage16.
   for(temp=0;temp<50;temp++)    //根据字节数,回送数据 (backnum+5)
     {
       send_char(txd_buff_tab[temp]);
           }

网友A:
串口发送的数据长度没有限制的。至于实际发多少个,还是你程序处理的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一帧时间太长,把每个字节之间的硬件准备时间去掉就OK了,所有接受软件都有时间限制。

网友B:
真心不错,热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