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手动布线,怎么区分哪些线在顶层,哪些在底层

楼主(2015-04-10):
(无正文)

网友A:
你想了解什么?把问题说清楚了,一般会选择信号线在顶层走线。

网友B:
1:你自己都设置了蓝色是底层,红色是顶层。
2:如果你是说还没布线以前的飞线的话,那是不可能区分的吧,要自己考虑怎么走。
3:如果你是说一个板怎么确定哪些线走顶层哪些线走底层,那首先要看好芯片数据手册。一般不是高频的顺便怎么都可。
4:确实不知道你的问题问的什么。

网友C:
问题,没太懂,,,,再详细说下

网友D:
截图说明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