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xilinx 乘号 综合问题

楼主(2015-04-10):
菜鸟请教:乘号在综合的时候,是直接调用硬件乘法器吗。占用的资源与直接调用IP核控制有没有区别。网上查找,都说*号,也是调的硬件乘法器,但有时候综合不了,不推荐使用,为什么呢
另外,我需要用到除法操作。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A:
你要看使用的芯片乘法单元支持多宽的乘法,xilinx有18x18,18x25的,如果你的位宽在这范围之内,可以直接用*号。
除法很复杂,尽量改算法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使用的芯片乘法单元支持多宽的乘法,xilinx有18x18,18x25的,如果你的位宽在这范围之内,可以直接用* ...

谢谢,如果大于位宽,他不会自动调用DS乘法器IP吗

网友B:
好象是自动调用的,但如果你所要的资源,处子提供不了那么多,那就不行了呢。超过18*18 可能需要2~4个硬核呢。

网友C:
乘法器,是不是默认带符号乘法的啊?

网友D:
乘法*可综合,但带符号的乘法XST综合起来有问题,觉得调用IP保险些,而且方便资源时分复用

网友E(2015-05-19):
如果要调用IPcore,首先位宽必须要够,其次乘法器的IPcore也是有限的,要看是同时使用还是分时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