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keil mdk编译STM32,函数地址是奇数,不是字对齐或半字对齐问题

楼主(2015-04-10):
各位大侠,小弟现在搞STM32,之前看过一下ARM的书,经常看到说地址需要字对齐或者半字对齐。现在小弟在用keil mdk编译一个STM32的工程,查看MAP文件后发现所有函数的地址都是奇数。

比如:
    UartTxData  0x20002c17   Thumb Code   172  main.o(.text)
    CopyData    0x20002d2d   Thumb Code    24  main.o(.text)
    RadioMain   0x20002ed9   Thumb Code   640  main.o(.text)
    main        0x20003159   Thumb Code     4  main.o(.text)

因为小弟把代码的ROM地址空间定位在RAM中,所以上面的地址都在0x20000000附近。

上面的函数地址,都是奇数,比如main函数,地址是0x20003159,是个奇数,也就是地址的最低位为1。

小弟现在要做一个这样的工作,就是在另一个函数中,通过强制给PC指针赋值的方式跳转到指定的函数,比如上面的main函数,我使用类似:
    ldr pc, 0x20003159
指令强制跳转到main函数,问题是,这样行吗?地址怎么都是奇数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高人们出来啊,小弟急啊,帮帮忙啊!!!

网友A(2016-04-15):
大概是这个原因:cortex-m3内核要求所有指令的地址lsb均为1用以表明指令集,比如0x10000001地址指的其实是0x10000000

网友B:
如果强制跳转需要自己考虑进出栈,干嘛不做一个函数指针呢。直接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