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灯组设计

楼主(2015-04-10):
项目是做一个LED灯组,计划是做12串7并的组合。用到430-450ma的恒流电源,LED是IF电流75ma。这种情况下,每串分到大约64ma的电流,正常情况工作没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其中一路或者几路断路了,那么其他几路是不是就会分到超过75ma的电流,长时间导致led烧坏。
我现在想到的是用 自恢复保险丝 超过75ma就断开,这种是否可行?

网友A:
LZ,你可以在每一组加这个玩意,单段定电流线性恒流Kt1A10-100 ,电流在10-100mA之间可选,用这个就可以保证你的电流是恒定的了

网友A:
附上pdf,参考下

单段定电流线性恒流Kt1A10-100 datasheet.pdf

网友B:
你这个项目估计是用来美容的啊,偏紫外的LED,功率这么高。建议你做三串28并

楼主:
这个可能不行,电压太小了12串,每个电压分3V,就有36V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项目估计是用来美容的啊,偏紫外的LED,功率这么高。建议你做三串28并 ...

不是的,是电梯顶上那个照明的

网友C:
使用0.5W的LED即可,额定电流150mA,断路4组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B(2015-06-18):
并联要考虑抢电的问题,LED芯片不可能做到阈值电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