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按键扫描函数,自写,

楼主(2015-04-10):
        /*按键扫描函数*/
        #define key_port P1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key_port;
                temp &=0xf0;
                if(temp != 0xf0){ //检测按键是否被按下
                        delay_ms(5);
                        temp = key_port;
                        temp &= 0xf0;
                        if(temp != 0xf0){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被按下
                          switch(temp){
                                case 0xe0:
                                        return '1';
                                        break;
                                case 0xd0:
                                        return '2';
                                        break;
                                case 0xb0:
                                        return '3';
                                        break;
                                case 0x70:
                                        return '4';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有四个按键,使用的是P1口高四位,

楼主:
用的这一个按键扫描函数,但是按键按下后不起作用,感觉扫面函数应该没错吧,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A:
明显的BUG,

不是每个回路都有返回值

编译应该都有警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的BUG,

不是每个回路都有返回值

这个返回值只是用来区分按键用的吧,比如,当返回'1'时,认为是power键按下,然后执行启动电源。编译的时候没报错哦,

楼主:
        稍微修改了一下,各位再帮忙看看呵,
/*按键扫描函数*/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number;
                temp = key_port;
                temp &=0xf0;
                if(temp != 0xf0){ //检测按键是否被按下
                        delay_ms(5);
                        temp = key_port;
                        temp &= 0xf0;
                        if(temp != 0xf0){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被按下
                          switch(temp){
                                case 0xe0:
                                        number = '1';
                                        break;
                                case 0xd0:
                                        number = '2';
                                        break;
                                case 0xb0:
                                        number = '3';
                                        break;
                                case 0x70:
                                        number = '4';
                                        break;
                                while (temp != 0xf0)
                                {
                                        temp = key_port;
                                        temp &= 0xf0;
                                }
                                }
                        }
                }
                return number;
        }

网友B:
把return改为给一个变量赋值,在最后返回变量的值比如
switch(temp){
                        case 0xe0:
                                     num=1;
                                      break;
                    }
return num;
这种形式会比较好

网友B:
好吧,我更新的有点慢,不妨贴出你的判断的函数来分析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稍微修改了一下,各位再帮忙看看呵,
/*按键扫描函数*/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基础问题没有搞清楚

每个回路(条件分支)都必须返回一个明确的值,

你这明显只考虑了有按键正确按下的情况返回值是正确的,没有按键按下呢,返回的其实是未知值,是绝对不行的,
这其实是编程的基本问题,与按键什么的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础问题没有搞清楚

每个回路(条件分支)都必须返回一个明确的值,

修改:     u8 number = 0;//赋初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更新的有点慢,不妨贴出你的判断的函数来分析下

        power = Keyscan();
        if(power == '1')
             P26 = 1;//IO口P2的第六位置1
       }

网友C:
引用 楼主:
power = Keyscan();
        if(power == '1')
             P26 = 1;//IO口P2的第六位置1

如果没有按键按下,返回值是

网友D:
没有按键,返回扫描到的初始键值,另外,建议放到定时器中,使用状态机。

网友E:
每个端口都有接按键的高低电平检测的话,只要检测该端口不就好了吗??
还需要用switch case吗

网友F:
建议用状态机写按键扫描函数

网友G:
首先要确保硬件是否正常。当单下按键之后对应管脚是否由高变低。
其次,你的delay_ms();函数是否大致准确呢?

网友H:
KEIL的switch编译有时候出现莫名奇妙的问题,试用
if()
{}
else if ()
{}
else if()
{}
else
{}
代替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H:
KEIL的switch编译有时候出现莫名奇妙的问题,试用
if()
{}

又有人怀疑KEI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个端口都有接按键的高低电平检测的话,只要检测该端口不就好了吗??
还需要用switch case吗
...

个人认为,这样更加高大上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KEIL的switch编译有时候出现莫名奇妙的问题,试用
if()
{}

好,谢谢,我会试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用状态机写按键扫描函数

状态机的优势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要确保硬件是否正常。当单下按键之后对应管脚是否由高变低。
其次,你的delay_ms();函数是否大致准确呢 ...

硬件这一块可以确定没有问题,已经试过了,按下按键之后对应管脚是否由高变低,我会进行验证的,delay_ms();延迟函数如果过短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按键,返回扫描到的初始键值,另外,建议放到定时器中,使用状态机。

求道兄,贴一个状态机的例子,本人对状态机不是很了解,

网友I:
利用中断,定时扫描。

网友F:
引用 楼主:
状态机的优势在哪里呢?

相对延时消抖,状态机几乎不占用CPU。具体不能一两百字说清楚,到论坛和百度搜索状态机 按键 ,就有很多相关**,我也是看了几篇**才弄懂的,

网友J:
if(temp != 0xf0){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被按下
                         temp = key_port
                         temp &= 0xf0;
                                     switch(temp){
switch前加这个要不一直在if函数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