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505板子终于收到!

楼主(2015-04-10):
可是不知道它的NULINK驱动怎么装。
用IAR建一个工程,选了505,开始DEBUG它说

楼主:
用ICP TOOL连接

网友A:
505板子收到!

网友B:
发的什么快递?

网友C:
到新唐官网下载用于IAR的最新驱动

网友D:
ICP連接不到的問題有可能是因為板子正面的開關沒有撥到正確位置
這個要設定為1011才可以讓ICP連接到

詳細設定內容可以看板子背面說明
或下載NUC505的使用手冊看看

网友E:
这次的板子太高端大气了,

网友F:
最好用迅雷下载 http://www.nuvoton.com/hq/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DA05-NUC505-SC

楼主:
引用 网友D:
ICP連接不到的問題有可能是因為板子正面的開關沒有撥到正確位置

這個要設定為1011才可以讓ICP連接到

谢谢你,现在可以连上了。。。。。。。。。。。。。:)

楼主:
才注意到IC边上原来是个开关。。。。。。

网友G:
505收到了

网友H:
我下午也收到了。我公司周六还要正常上班的。

网友I:
我板子怎么成这样了。。。。这个是怎么回事?????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板子怎么成这样了。。。。这个是怎么回事?????

就这样。。。。。

网友J:
昨天收到的 ,今天专门去公司用了用,写了个led闪烁的程序,怎么调试时灯闪烁的频率比把程序下载进去后运行时快呢:L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就这样。。。。。

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个灯,红灯旁边那个led亮着,后来在插USB的时候就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个灯,红灯旁边那个led亮着,后来在插USB的时候就不亮了 ...

绿的是IO控制的,红的是电源指示

网友K:
这次板子很漂漂啊,大家都玩起来了~

网友L:
收到了,好开心呀

网友M:
还没有收到呢,等待

网友N:
引用 网友D:
ICP連接不到的問題有可能是因為板子正面的開關沒有撥到正確位置

這個要設定為1011才可以讓ICP連接到

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